995舵机能不能用在云台上控制云台的方向?各位请指教!

楼主(2009-01-07):
995舵机能不能用在云台上控制云台的方向?各位请指教!听说这个舵机力气很大,500G的数码相机不知道带不带得动?

网友:
100%可以,力矩相当大,但是这舵机有点抖舵,且耗电大,峰值的时候能上2A。万一舵机一动你飞机失去动力炸了就不划算了。带相机找个9克的都可以,不需要多大力矩的

网友:
认同楼上的观点。

楼主:
感谢楼上兄弟的建议。995舵机已到手

接遥控试机,果然抖舵,细查资料,发现该舵机需6v供电,启动电流大于2a,另设电源单独供电,抖舵问题解决,果然大力,也很快。但是接陀螺仪后继续抖舵,估计是因为我的陀螺仪是锁尾陀螺的原因,过几天搞几个不带锁尾的试试。我的相机重量在500G左右,准备用995自己做个二轴云台,左右转动和上下转动,都接陀螺仪,左右摇摆在飞机副翼接陀螺仪校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