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错遥控器型号怎么办?

楼主(2009-01-07):
本人新人一个今天在淘宝网上买的天地飞6通C到了,看了说明书才知道这个型号主要是玩直升机的没混控,我是玩固定翼这该怎么办啊?

网友A:
和卖家说明情况,换一个,不过邮费要自己出哦

网友B:
怎么:换货呗

网友C:
再买个混控的线就行了,20-30元一个。
我不飞直升机也买的时直升机的6ex。为的就是以后飞直升机,想玩v尾的买个混控就行了,很简单

网友D:
应该固定翼也能用吧,可能混控方面有写问题而已。

网友E:
完全可以用的

网友F:
本来C的就用处包括所有A的

网友G:
扔掉重买.

网友H:
从新在控上设置就可以了,看看网上的相关说明

网友I:
把CCPM关了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