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4的尾桨部分的改造。利用午休时间DIY,从今天开始逐步上改造图片,请拍砖!

楼主(2009-01-07):
就如哪个谁谁谁唱过的那首歌:“不拍白不拍!拍了也白拍……”拍啊!!!
没准,正是您那晃晃悠悠的一板砖,“正打中我的头啊”!顺带拍出了点智慧的火花……
昨天想到的,今天画了张草图,请大家给评判一下是否可行。
改造的目的:去除那易磨损的N30马达,换成耐用的碳刷130马达。
设计思路:130马达的输出轴与尾齿轮箱的连接用软轴,软轴来源:摇头电扇用、钢丝控制拉线。
转向齿轮:四驱车里的。
想到的材料如下:
碳刷130马达:

90度转向齿轮组:

设计结构草图:

马达安装位置:

风扇用的软轴和尾杆的长度似乎合适:

尾部部的位子:

第一步(2009.1.8)DIY软轴连轴器,:

转动起来后检查偏心否(似乎可以哦):

这个东西估计大家都很熟悉吧?

粉色的、90度转向齿轮(20T)共有两个哦:

网友:
想法不错,如果你试验成功了,我和马达一起付款给我来一套~

网友A:
中间的钢丝不行的。。。换成硬的有可能

忘赞一个了。。等黑人试验成功后   我也这样改。。N30我已经坏了2个了。。。现在又买了2个。还在途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间的钢丝不行的。。。换成硬的有可能

忘赞一个了。。等黑人试验成功后   我也这样改。。N30我已经坏了2个了。。。现在又买了2个。还在途中。。

软轴为什么不行?
很多船不都用软轴的吗?速度都能上百哪,可见其强度……

网友B:
这个主意不好。

原因:结构复杂,重量、成本增加,传动的动力损失增大、对结构强度和精度的要求变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主意不好。

原因:结构复杂,重量、成本增加,传动的动力损失增大、对结构强度和精度的要求变高。

谢谢你的建议!
换硬轴的话,若碰一下的话,不是更容易弯吗?

网友:
着想法不错啊,期待楼主的作品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建议!
换硬轴的话,若碰一下的话,不是更容易弯吗?

我觉得反正是尾电机,结构越简单越好。004原来的设计还可以,换成直驱更好。不知道您为什么要改成传动结构?是否是为了重心调整?或者是为了用更大功率的电机?

传动结构的重量都是对性能提高没有帮助的“死重”,所以我觉得应该越少越好。或者干脆就加尾管搞成尾变矩,对锁尾能力有很大帮助而且效率高(因为去掉一个电机),但是工程太大除非有套件(国外貌似有)不然做起来太费劲。

网友:
回复 网友C:

人兄弟。。软轴用在船上可行是肯定的。。。因为那个输出不用与其他配合动力,。。。004尾桨如果用软轴配合的话举个实际例子【比如急加油门,需要尾桨很快作出很快的相反动力。。。如果中间用了软轴的话。。。在尾电机大扭矩输出的时候会不会有损失动力呢?】

以上是个人看法。。。有不对的地方见笑了。我也不想把004出了。。。还是想把她改良作为休闲机器玩玩

网友:
130电机直接上4030桨,固定在原来电机位置,只会重几G的,锁尾还牛,坛子里有人这样改的

网友:
黑人你很厉害大~~~

网友:
我先练习悬停。。。你们研究成功了,我订购。

网友:
建议用碳杆

网友:
你这样用软轴做传动让我想起来了元旦的时候我和AAAANING还有a_wen在ilg123家里看到他那台HIROBO的巨型三桨LAMA的尾传送好像就是这样的软传动,我们研究了半天,似乎也只能是个很细很细的软轴传动系统。不知道我们想的对不对。

网友:
顶老支青 很 好的工具!

网友:
同意13楼的意见

用炭干,重量轻,易做,校果稳定,注意电机,炭干,尾桨中心的直线水平。最好把尾管重新安装,把炭干套装在内。

网友:
老知青的工具很好,我也做一套!

网友:
其实最简单的办法是照老知青在香港买的尾升级做一套!

网友:
难道论坛马上又会出现“尾管升级套装香港升级件团购”贴……?

网友:
的确   买像
老支青   那样的尾马达总成  改起来效果好很多

不过我支持黑人自主创新

网友:
我也不支持买,照做很难吗?

问一下老知青电机型号,桨的尺寸,好容易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反正是尾电机,结构越简单越好。004原来的设计还可以,换成直驱更好。不知道您为什么要改成传动结构?是否是为了重心调整?或者是为了用更大功率的电机?

传动结构的重量都是对性能提高没有帮助的“死重 ...

是啊!我的想法的确如你所说。
改成传动结构的目的就是为了将重心给调整回来。因为:N30的重量比130轻得多,若直接将130固定在尾部的话,机头又得搞些配重上去了,整机的重量会增加很多!
另,使用130马达不是为了提升尾功率,原因是,原机的尾桨有一个速比很大的减速齿轮组,可我手边没有合适的减速加转向齿轮可用,所以,唯有使用功率大些的130马达或许能达到目的。
你在后面提到的“传动结构的重量都是对性能提高没有帮助的“死重 ... ”,我也是没办法的办法,不用软轴、用硬轴吧,一碰就变形,接着就会轴抖机晃……
啥也不动的话吧,N30马达永远是个“痛”!
哎~~~~~~~~~!路难走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啊!我的想法的确如你所说。
改成传动结构的目的就是为了将重心给调整回来。因为:N30的重量比130轻得多,若直接将130固定在尾部的话,机头又得搞些配重上去了,整机的重量会增加很多!
另,使用130马达不是为 ...

最理想的,应该是碳纤轴传动,取消尾电机,两边都用伞齿,尾变矩。这样整体重量轻而且性能好,但是成本肯定直线上升而且难度很高。不知道您有没有用过cn12尾直驱?我没有用过但似乎这个是比较成熟的解决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71114&highlight=%2B%C0%CF%D6%A7%C7%E0

这些工具大家都很合用的.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71134&highlight=%2B%C0%CF%D6%A7%C7%E0

老先生:您好!
我发这个帖是想讨论关于004尾马达是否能改造的事项,您发这个链接我又不明白您的用意了?
您似乎很喜欢……将您的图片和工具到处给链接。
给您个建议:关于齿轮的压进,您可以使用小型的台钳,会比你那个DIY的工具更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理想的,应该是碳纤轴传动,取消尾电机,两边都用伞齿,尾变矩。这样整体重量轻而且性能好,但是成本肯定直线上升而且难度很高。不知道您有没有用过cn12尾直驱?我没有用过但似乎这个是比较成熟的解决方案。

是啊!这是您设想的终极版004啊!——除桨叶和机架外,004和016就没啥两样了……不如直接买个016了!
我没床和铣齿机,这么小的伞齿也不知道要到哪里才能搞得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啊!这是您设想的终极版004啊!——除桨叶和机架外,004和016就没啥两样了……不如直接买个016了!
我没床和铣齿机,这么小的伞齿也不知道要到哪里才能搞得到……

是啊,这也是我为什么觉得004有些“鸡肋”的原因。个人感觉最多上无刷+尾直驱就够了。

网友:
老知青的哪个套装贴在那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啊,这也是我为什么觉得004有些“鸡肋”的原因。个人感觉最多上无刷+尾直驱就够了。

无刷我就不考虑了——没那个米!
刚才秤了下改造用的零件的重量,估计总重在20克左右(不含130)。这点重量对于004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吧?

网友E:
004会很累的,多20g啊,你改V3,1克你都要减

网友F:
刚看到黑哥的传动组上图片了。

不知道试车成功不?

楼主:
引用 网友E:
004会很累的,多20g啊,你改V3,1克你都要减

别怪我对您不恭!您这么说不是在挑我刺吗?
V3和004怎么能比呢?V3这么小的东西,当然得“克克计较”喽!004大了许多,又在使用V3的电池……拆了N30,换成130+软轴后,我想:20克左右的分量,应该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刚看到黑哥的传动组上图片了。

不知道试车成功不?

今天上的图片只是改造的第一步,后面还要DIY齿轮箱,一步一步地来!
现在是苦于没车床(即使有,估计我也不会用 ),拿台钻、锉刀、锯条、钻头和烙铁,DIY个零件不容易啊!

网友:
能玩模型的基本都是耐操型滴。不怕。咱玩的奏是这DIY的境界

楼主:
自己拍砖一块!顶上去……

网友:
黑人,会不会出现急加速的时候软轴传动反应慢导致甩尾现象列?想象一下,软轴在力的传导上确实反应慢阿

网友B:
引用 楼主:

无刷我就不考虑了——没那个米!
刚才秤了下改造用的零件的重量,估计总重在20克左右(不含130)。这点重量对于004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吧?

20多克确实有点累,我换了016脚架(不到20)以后就有点动力不足。改无刷好像不贵的,因为有卖无刷转换器(好像只要25块,59hang模友那里有卖),不需要另外买陀螺仪接收机之类的,估计200左右就能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多克确实有点累,我换了016脚架(不到20)以后就有点动力不足。改无刷好像不贵的,因为有卖无刷转换器(好像只要25块,59hang模友那里有卖),不需要另外买陀螺仪接收机之类的,估计200左右就能搞定。

200?都够买两个空机版的004了!
我现在用的是LAMA V3的电池,比套件里的镍氢电池组电池轻了不少!增加了尾动力改装组件后,估计,总重量还是比套装的轻……

网友:
引用 楼主:

200?都够买两个空机版的004了!
我现在用的是LAMA V3的电池,比套件里的镍氢电池组电池轻了不少!增加了尾动力改装组件后,估计,总重量还是比套装的轻……

你们几个就互相比看谁轻吧,跟女的比瘦身一样,然后一阵风把你们的都刮跑了。
我的也在后面刮跑了~

楼主:
今天翻出了个“宝贝”——坏光驱一个,一拆开就 ,哈哈!找到了个更好的转向齿轮组!所以,玩模型的人,平时把那些没用的、坏了的电器收集点还是有用的哦!
当当的当……!请看:

鬼子的破光驱里还有能利用的东西哦!

网友:
黑人同志,加油,争取人人有尾

网友G:
我觉得换一个好的银刷可以用的时间长些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觉得换一个好的银刷可以用的时间长些

换成银刷时间能长些?你的依据是……
换银刷能降接触电阻、低损耗到是听说过的,能增加寿命到尚未听说。
当马达高速旋转起来的时候,碳-—银电刷中的碳被消耗(磨损)掉了后,银粘附在哪里呢?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网友:
人人有尾

网友B:
引用 楼主:

200?都够买两个空机版的004了!
我现在用的是LAMA V3的电池,比套件里的镍氢电池组电池轻了不少!增加了尾动力改装组件后,估计,总重量还是比套装的轻……

如果打算长飞004的话,这个改装应该还算值的。电机电调+转换器不管怎么都是要一点钱的,增加的动力可以飞的很爽,而且主马达不再是消耗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打算长飞004的话,这个改装应该还算值的。电机电调+转换器不管怎么都是要一点钱的,增加的动力可以飞的很爽,而且主马达不再是消耗品了。

我就是想办法找些破、旧、坏的电器来拆,将里面能为我所用的齿轮啊、电子元件啊、螺丝啊什么的统统拿下……
希望做到:花小钱办大事!

网友:
呵呵,最近要有你忙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