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XXD50A,怎么设置回出厂模式

楼主(2009-01-07):
那个大大指点下?

网友A:
好象不能吧

网友B:
LZ,扔了吧,我的都没当2手卖,直接扔掉的,省的害人。

网友C:
拿来就用 什么都不用设了
我散热片都不用装

网友D:
xxd
的电调功能还是很强大的,关键是你要会调。
当然,他不是那种傻瓜式的电调,所以不会调就会以为那个电调不行。
我自己有一个,自从研究出他怎么调后,发现还是很好用的。

网友B:
XXD的垃圾电调用3S的电池电调要调成2S的状态。中途小油门后电调还会进入自检状态。反正除了价格便宜其他没什么好的。

网友E:
五楼的朋友说下怎么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