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了解机床材质的大佬一个问题

楼主(2009-01-07):
车床的溜板箱和拖板用什么钢材好呢?
用灰口铸铁还是45#还是35crmo好呢,不考虑成本下。
是不是加工完了还要调质呢。

网友A:
谁回答谁是大佬,嘿嘿。我们请孕妇答

网友B:
  真的不考虑成本的话,我觉得镀钛好了,真的永不磨损

网友C:
大机床来讲还是用铸铁好,吸震、耐磨、润滑性都好。桌面类床子用45#钢做也是不错的选择,调质处理在粗加工后精加工前进行,看情况进行,不是所有零件都调质。

楼主:
镀钛没什么用啊,就是好看罢了,要耐磨还是钛氮共渗好,或者表面铬钒共渗.
本来想用35CRMO球化退火然后粗加工再去应力回火再半精加工再调质再精加工再回火的.
不过好象都用球墨铸铁做的,好象没有用合金结构钢做这个的,比较郁闷的,问问以前天津仪表车床的朋友,说0618都是灰口铸铁的,比球墨铸铁便宜,所以用灰铁.

网友B:
“镀钛没什么用啊,就是好看罢了,要耐磨还是钛氮共渗好,或者表面铬钒共渗”
数控刀具多是镀钛,TiC硬度最高,难道刀具是为了好看,但是机床镀钛不大可能,价格可能是很难承受,球磨铸铁比较耐磨,要不就贴塑吧。

楼主:
那不是镀的,那是在辉光离子渗金属炉里渗的,处理温度要1000多度了老大.
镀的就是好看而已,结合强度很低.

楼主:
固体渗钛,气体渗钛,盐浴渗钛,辉光离子渗钛都可以得到一定厚度的碳化钛相表层,从几微米到一两百微米

网友D:
灰口铸铁具有优良的铸造性能,良好的切削加工\吸震\减摩和耐磨性,是传统的机床制造业使用比较普遍的原料之一
如果真是不计成本的话,首选青铜,后选不锈钢,二者优点是合适长时间不用清抹,不生锈,百年之后仍然有升值空间

楼主:
孕妇老大,青铜就算了,贵啊,不知道不锈钢用什么的好呢?304?
不锈钢机械性能和灰铸铁那个好呢

网友E:
开个材料力学专版吧

楼主:
郁闷啊,好象304不锈钢要快30了一公斤,35CRMO才12,铸铁更便宜了啊
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