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2801,8通遥控,后续使用感受!

楼主(2009-01-07):
前段时间发了个华2801的内部做工等信息.
用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用于实机使用.,
有如下感受:
外在的:
1:带背光的LCD 非常不错,不管白天黑夜,都是很方便的.
2:遥杆的手感,个人觉得偏向于直升机的使用,比较轻盈.
3:电池盖设计非常人性化,打开后是向上翻的,不会掉下来,这点很难点.值得别的厂家学习.
4:控电池的接头是JST 的,对于手里有3S 小电池,又是JST 头的朋友来说,是比较方便的,插上就能当控电了,
而不用再去买专门的LI电池来用于遥控!
内在的:
做工大家都看到过了,就不重发了.
主要讲讲实际使用吧:
在我用于电直测试时,未见一次的跳舵和失控,本来用我原先PPM控,在变电房旁边飞时,干扰很严重.
虽然一个是PPM 的,一个是2.4G 的.不具有可比性,但是起码能说明,在高压变电房边飞2801是没问题的!
在调整飞机参数时,菜单也是比较直观的,用一次基本就熟悉了. 强烈建议出中文版的2801. 本人E文太差.:loveliness:
至于拉距离测试,我没有做很远的测试,起码我的450飞到50米外,还是受我遥控的,哈哈.
值得一提的是:遥控的失控保护功能. 我测试时,把飞机放地方.小油门,然后直接关遥控,接收机能准确的做出失控保护.
但是如果直接打开遥控.,接受机将不再受控.只有按住EXT 再开遥控,才会再次连接. 这个估计是华科的设计师,为了避免失控后,
使用者靠近飞机时,突然再次连接上信号,导致不安全事件.
最后要说的就是:这个遥控如果不考虑价格问题,是绝对OK .
国产遥控做到这样,已经是非常好的了.
因为品牌在国人心里是一个重要的参考,所以,在这个遥控的价格上,和国外一些品牌的遥控价格上,
竞争力不是很大.希望华科能做的更好,能让更多的玩家用上国产设备,支持国产设备.
谢谢.

网友:
支持国产电子设备

支持下。希望能尽快推广

网友:
支持下,开春我也来个测试,暂时只看了功能,非常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如果直接打开遥控.,接受机将不再受控.只有按住EXT 再开遥控,才会再次连接. 这个估计是华科的设计师,为了避免失控后,
...

这个是大问题哦,按lz的说法,如果确实是这样设计的话,意味着一旦短暂失控,就是永久失控,除非1关机2按ext3开机。大家都知道很多时候失控是短暂的电光火石那一瞬间,哪有那么多时间来123?别把本来小小的一个跳舵问题变成一个不可挽回的炸鸡哦。

lz是不是再验证一下。

网友:
上中文菜单吧

网友:
LZ用下来从来没失控过,只有关控让它失控咯,所以飞行中在发射和接收都通电的情况下失控到底会如何现在还不知道

网友A:
哈哈  不知道其他2.4G系统  在 关掉遥控 再打开遥控后 飞机是否能够继续控制

我上次提溜飞机上楼的时候 把2801控关了,我手里的飞机就开始转了 ,开控后控制不了,最后用手把飞机按到地下了 电调保护 才停机  还好是火狐200

当时 第一次用 油门失控保护值好想没设对.

综合起来  ,该控非常不错,就看长久稳定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  不知道其他2.4G系统  在 关掉遥控 再打开遥控后 飞机是否能够继续控制

我上次提溜飞机上楼的时候 把2801控关了,我手里的飞机就开始转了 ,开控后控制不了,最后用手把飞机按到地下了 电调保护 才停机  还好 ...

在我这边,失控保护是可靠的!
但是我只能在使用中关闭发射,模拟失控保护. 真正的失控是啥样的,我也没见过!
顺便说句: 在正常时,关闭发射,如果想再打开,需要在开发射前,按住EXT,开了,就直接能连上了.

这几日一直在使用,感觉很不错. 有点不好就是:报警声太小了.
飞的时候根本听不见,
建议厂家改成震动报警, 外界声音大,蜂鸣不够.耳多不好.都会听不见!
但是震动的话,手一直是拿着控的,玩飞机的朋友,手应该都是没问题的.
这几天有时间改装一个震动报警试试感觉,到时上图看看!:lovelines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哈哈  不知道其他2.4G系统  在 关掉遥控 再打开遥控后 飞机是否能够继续控制

我上次提溜飞机上楼的时候 把2801控关了,我手里的飞机就开始转了 ,开控后控制不了,最后用手把飞机按到地下了 电调保护 才停机  还好 ...

ASSAN的说明书说,一旦失控了千万不能关控,否则不可能再连接上。应该拿着控接近飞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ASSAN的说明书说,一旦失控了千万不能关控,否则不可能再连接上。应该拿着控接近飞机。

哈哈  那是不是说明 其他的2.4g系统都不能 关机后再开机连接已经失去信号的接收了

可能这是2.G系统本身的问题了

网友:
2.4G系统要是在意外失控的时候,非要进行另外的操作才能对上的话,这可靠性还不如PPM和PCM。

网友(2009-04-13):
看来你们高手也没研究透啊,一看就明白的设计!

我来说2句......
还是开个帖子系列说吧....

网友:
我用dsx7关控进入保护,开控直接就连上了进入可以控制模式!

网友:
跟日冠2代早期版本一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