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帮帮我这个新手````

楼主(2009-01-07):
9X2如何与STR
模拟器
相接````
我接上9X2的时候```9X2不开开关````能显示字了```

楼主:
天地飞`6C能玩```

楼主:
连了线后会自动启动遥控,不知道还那个地方不对```

楼主:
没人知道````

网友A:
JR 系列的就是这样,插上模拟线后自动开机,但不会启动高频头。
你要玩模拟器,需要将9X2 设置成PPM模式。
并且要保证十字盘模式不能是CCPM模式。
以上的设置都在隐含菜单中设置,设置方法是 关机状态下,按住ENT按钮,打开电源开关,进入系统设置菜单,就可以设置了

楼主:
也还是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