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碰到lama4难题了,求助SOS

楼主(2009-01-07):
上次A桨转速慢的问题解决了,但是B轴(就是和下齿盘连接的轴)上下窜动很大,所以飞的时候大油门没有问题,小油门jj向喝多了一样晃。
我发现应当调整A轴的限位螺丝,就是在十字盘下面的那个,但是怎么也拧不动那个小十字螺丝,大家是不是这种情况,是不是要调节其它地方,折腾了一晚上也没有弄好。

网友:
换个螺丝刀~~慢慢来~~我昨天拆过AB轴乐,还是比较容易的~~

楼主:
换了2把螺丝刀,都扭坏了也没有卸掉,加热,滴油,都不行啊

网友:
遇到难卸下的螺丝先给他点正丝,再试下

网友:
我可以帮你,你哪人

楼主:
多谢楼上,我在澳洲,这飞机要脱朋友带回去修,我是没有办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次A桨转速慢的问题解决了,但是B轴(就是和下齿盘连接的轴)上下窜动很大,所以飞的时候大油门没有问题,小油门jj向喝多了一样晃。
我发现应当调整A轴的限位螺丝,就是在十字盘下面的那个,但是怎么也拧不动那个小 ...

估计螺丝已被上了螺丝胶。
建议:用电烙铁加热一下螺丝,使螺丝胶变软后,趁热将螺丝退出来。同时,找把用料好十字的螺丝刀。如德国出的,刀口加工得很精密、热处理也非常到位,不易发生弄花螺丝头!
加热的时候,请千万注意加热的时间和温度,不要使塑料件熔化!

楼主:
我用80瓦的电烙铁点在螺丝上面1分钟,再拧还是不行,问一下,你的那个十字盘下面的限位螺丝好宁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80瓦的电烙铁点在螺丝上面1分钟,再拧还是不行,问一下,你的那个十字盘下面的限位螺丝好宁吗?

限位螺丝我是觉得不花丝才困难,真没见过您这样的情况,似乎是长在主轴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