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问电机与电调还有接收机怎么接啊?

楼主(2009-01-07):
我菜鸟一个那位大哥发个接线图,今天刚买回来的电机电调还有接收机但不知道怎么接,特别是电机和电池一个是三根线一个是二根,我在接的时间看到电机冒烟了不会烧了吧

网友:
2根线接电池,3根线进电机..

网友:
厉害啊  居然这么快就烧电机了

网友:
实在不忍心 看了还是给回个吧!!

虽然是 已经简单老的不能再老的问题了 !!

如果翻帖子 一定经常能看到 别人接线布线的图

网友:
两根是接电池的 注意正负千万别错了 三根是电调接电机的 三根线任意接 方向如果反了任意对调其中两根线就行

网友:
唉,
电机不能直接接电池的,必须得通过电调啊
特别是无刷电机,直接接电池必烧无疑

去看这个贴吧,按这个接线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网友:
楼主怎么接的呀,会冒烟

楼主:
重新按照上图接了,油门接的三通道,舵机接的四通道,电池接电调正负极,电机接的电调三根线,也接好了,电机有规律的嘟嘟自检声,舵机也不停的在动,但打开遥控器电源后按起都没反应,是不是电机真的烧了?怎样确定电机好坏?

网友:
先开遥控,油门位置放在最低点

网友:
由于螺旋桨的威力很大,搞不好就会伤人、炸机,所以正规的电调都是有逻辑锁的,要按一定的步骤操作 主浆电机才会启动
直接加油门是不会动的:-)

而且新机要先校正油门行程,不然线性会很不好的

把电调的输出线和电机连接,电调信号线和接收机油门通道连接好之后,
要先确认发射机油门在最小情况下,打开发射机和接收机电源后,接上主电源,系统上电时候有:∮ ∮ 二声提示声音,表示电源/电调/电机连接成功。等待1秒中电机将会发出2声BEEP BEEP声,这个是安全提示声音,证明电调已经在接收机控制下,这个时候请远离螺旋桨,以免发生事故。安全提示声音以后,电调就可以按发射机的油门提示,控制电机旋转和停车。

*如果上电提示声音连续进行,那么请检查接收机电源或者发射机状态。

楼主:
太感谢你们了好人啊!

楼主:
油门放到最小,其它开关闭,先打开遥控器电源后,在接上电调电源,这时能听到电机嘟嘟的慢叫,舵机只动了一下,回过来操作油门电机无动作,舵机也没反应,我怀疑是不是接收机没收到信号?

楼主:
555怎么办呢?

网友:
先确定线是不是接对了 接线3根 白色或者咖啡色是信号线 还有就是一定要先开控 在把电池和电调连好 注意安全啊

网友:
接电源后,有提示音,等到没动静了再动摇杆试试

楼主:
还是不行,后来我把遥控器接上模拟线插到音频MIC,安照视频说明一步装好模拟器后,遥控器也没反应,我怀疑这控有问题,前天收货时发现包裹有个被摔破的口子,里面包控的泡沫都明显是破的,肯定是运输中摔了的,我今天把控发回去了叫老板换,如果换个新的还不行我就把它吃了。

网友:
我的电池插上电调后一点反应都没有…怎么办?舵机不动!电调不叫!陀螺议不亮…怎样看是不是电调坏了还是别的什么有问题…GL450昨天还是好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