败家上了IMAX B8,原设计失败,重新设计制作扩展板[9楼电路图、线路图]

楼主(2009-01-07):
陪伴我入魔,奋战了一年的0851,最近连续工作了三天,在充一块垃圾电池时闪灯,没注意,结果挂了:

想一次能充多块电池,不至于再出现连续奋战的情况,就咬牙败家购入IMAX B8:

并且自己设计制作了扩展板:
电路图设计(用WORD画的)

电路板设计(用实验板)

制作的扩展板:

呵呵,邮购的B8还没到手,等着吧。

现在有几个问题想不明白,请大家指点迷津:
1、IMAX B8是真正的8路平衡充吗?我上面的设计是基于这一点来作的,如果不是,那么设计失败。
2、看原装B6的扩展板上还有一个T插,是干什么用了,我这需要加一个吗?
3、论坛中有人用A6、A8,和B6、B8有什么不同?

网友:
这类充电器不把总输出的T插接上就不工作.就不能充电!

网友:
A6、A8,和B6、B8或者类似的操作系统的基本都一样,属于公版系列,品牌的不同只代表某个元件好一些,差一些而已,这类的充电器原理是通过T插进行充电,平衡接头那里就是个放电器,并且能检测单节电池电压,充多了就放一些,达到平衡充的目的。如果直接采用平衡口充电,一是要求的功率高,效率低;二是电路结构复杂,造价太高

网友:
还要在图中红点分別上 T 插,連接充机輸出端 那个充2CELL X3 的接綫不行

网友:
这个B8是哪里败的?几多米?我最近也要再弄一个了,请PM个地址,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有几个问题想不明白,请大家指点迷津:
1、IMAX B8是真正的8路平衡充吗?我上面的设计是基于这一点来作的,如果不是,那么设计失败。
2、看原装B6的扩展板上还有一个T插,是干什么用了,我这需要加一个吗?
3、论坛中有人用A6、A8,和B6、B8有什么不同?

1. 不是真正8路平衡充,  串充+平衡模块方式, 虽是这样,你的设计扔能用,只是需要在整个电池组的二头加上主电流口
2. T插就是接入主电流,你需要加
3. 严格讲都是盗版的同一家的东西, 谁是祖综也搞不清楚了,功能完全一样, 精度方面就看用料多少了,但基于设计结构, 精度不会太高

网友:
刚发现个你的设计错误,三个2S的插必须头连尾串联,8S其实可以2S x4 啊

楼主:
楼上几位说的是,今天B8到手,看了下说明书,确实不行,我重新设计下板子,设计好了再上图。

楼主:
经过几天在论坛的潜水,终于搞明白B8的充电原理,它实际上是串充+平衡的模式,这样,就不能用前面设计的方法来作扩展板了,这样,重新设计电路图:

其中,上图是所有可能的充电组合,下图是根据需要简化的电路图:1S电池没有,所以1S插座全都去掉,单个3S插座本机上就有,没必要再在这设置,不过方便的话加上也没关系,就是多一个开关而已。

下面设计印刷板图,还是用实验板作。
试验板如下,没找到波段开关,用最简单的跳线实现切换:
2S:1x2S
3S:1x3S
4S:1x4S、2x2S
6S:2x3S、3x2S、1x4S+1x2S
8S:2x4S、2X3S+1X2S、4X2S、1X4S+2X2S
OK,见图

网友:
谢谢提供,我的德国充电器正好需要这样的东西,我是12S平衡输出的,正好需要一个扩展板

网友:
最近也打算入手 B8 有几个问题问下楼主

从图上看,B8 不能直接充 单节 和 2s 的电池吗?

B8 充磷酸铁锂如何?楼主可试用吗?

放电功率最大能到多少?能不能记录放电容量

不胜感激,谢先

网友:
代回楼上
1. 可以充单节和2S
2. 充Life没问题
3. 放电25W

楼主:
11楼:
    可以用输出直充1S和2S电池,B8监视的就是3.6和7.2V,要是使用平衡充2S的话,B8本身的平衡插座里没有2S座,可以自己制作一个扩展板,可以简单的只作2S单充板,插在3S平衡座上就行,这样可以监视每一节电池。
    LIFE电我刚买了三组4S,还没到货,但看说明书是可以充的,B8上有LiFe类型3.3V,像LiPo电一样进行平衡冲,最大充电电流5A。
    B8最大放电电流5A,功率自己算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11楼:
    LIFE电我刚买了三组4S,还没到货,但看说明书是可以充的,B8上有LiFe类型3.3V,像LiPo电一样进行平衡冲,最大充电电流5A。
    B8最大放电电流5A,功率自己算吧 ...

比如挂8节锂聚,满电 4.2V 单节,8节 33.6V,放电 5A 就是 168W ?能达到吗?

放电的时候能够显示放电容量吗?可以使用平衡充接头对每节电池单独放电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比如挂8节锂聚,满电 4.2V 单节,8节 33.6V,放电 5A 就是 168W ?能达到吗?

放电的时候能够显示放电容量吗?可以使用平衡充接头对每节电池单独放电吗?

这类充电器放电最高1A,是用平衡插头对每节电池单独放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类充电器放电最高1A,是用平衡插头对每节电池单独放电的

如果你8节一组接好了,就不用接平衡接口,直接接到T插上,然后选择放电,可以设置成5A放电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你8节一组接好了,就不用接平衡接口,直接接到T插上,然后选择放电,可以设置成5A放电的。

这个想法不对,可设5a不是全電压可用,5a X ? V = 25W ,这个放电功率只迏25W 約在5V下才能5A放電

网友:
楼上才是正解,13楼不知道有放电功率限制

楼主:
哦,还有放电功率限制?不知道呵,谢谢指点,我再去看看说明书,不然充电器要死翘翘了。

楼主:
说明书是E文的,看着真累,不过明白点了,B8输出功率150W,能充放27节镍氢电池和8S锂电,最大电流7A。
原文如下:
High-power and high-performance circult
    B8 employs the circuit that has maximum output power of 150W. As a result it can charge or discharge up to 27 cells of NiCd/NiMH and 8 series of  Lithium batteries with maximum current of 7.0A.

锂电(LiPo/LiFe)放电程序里注明:放电电流0.1~5A。
NiMH/NiCd放电程序里注明:放电电流0.1~5A,电池电压0.1~30V。
PB(铅酸)放电程序里注明:放电电流0.1~5A

从这样看来,在30V下最大放电电流可以达到5A没问题的。

网友:
楼主真是强人,多做几个扩展板买给我一个好吗?电话13663791025

网友C:
刚刚也入手了B8.....货还没到....说明书是E文看不懂吖.....郁闷吖....

网友:
LZ能教教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刚也入手了B8.....货还没到....说明书是E文看不懂吖.....郁闷吖....

B8和A8的说明书一模一样,我记得在坛子里看过A8的中文说明书,我找找呵。

恩,找到了,在这:ZJC发的《俺也做回学问人,发个充电器说明,好多图(G.T A8)》,你看看哈。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66807&extra=page%3D2

楼主:
看看装好的效果,哈哈,不好看

再看看细节

没找到8S的9针插头,没办法,直接焊到B8里面去了,同样T插线太粗,不好放置,也引到B8里面焊起来了(D)。两个4S充电插座也没找到(C),先空着吧, 等找到了再焊上。

网友:
我看到我们这里的电子市场,9针,1X针的都大把有,批发的地方全一大包一大包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B8和A8的说明书一模一样,我记得在坛子里看过A8的中文说明书,我找找呵。

恩,找到了,在这:ZJC发的《俺也做回学问人,发个充电器说明,好多图(G.T A8)》,你看看哈。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 ...

不胜感谢

网友(2009-02-08):
放电最大功率25W是可能散热问题吧.  30V下能5A放电几乎不可能吧.除非散热器很大而且加大风扇.

想一下电脑一般也才能达到近100W的散热吧. 150W不得了吧

网友:
这样意义不大,如果电池电压差不多还行,要是差得远的话,很久都充不满,还不如一个个充快,其实可以伏扩展板,并起来充还快点

网友:
请问楼主 imax b8的性能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