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新手请教一个非常弱智的问题

楼主(2009-01-07):
大家好想问问:
比如现在飞机大浆以经转了,力度不够没飞起来!!!(这里是故意不让飞机起飞,就是想知道不起飞的时候在原地能做出来什么动作,也就是了解一下)就是飞机原地不动,只是大浆在转。

就是这个样子大家能不能解释一下现在比如说是用美国手控制“左手杆”的上、下、左、右飞机会是什么样子(这里指的是飞机原地不动会做出什么动作来)。然后在控制“右手杆”的上、下、左、右飞机会是什么样子。(这里指的是飞机原地不动会做出什么动作来)。

因为手太新从来没玩过6通的,刚刚买了个模拟器,把通道设置乱套了!

在此感谢大家的帮忙!

网友:
1: 你什么飞机?
2: 油门有没有推到底?是否电池电量不足?
3:美国手是左手上下是油门 左右是转向(尾机) 右手上下是前进后退 左右是左右平移
4:什么模拟器? 最好去模拟器专区问问

楼主:
哦 你说的美国手是左手上下是油门 左右是转向(尾机) 右手上下是前进后退 左右是左右平移

这是指的是不是:“左手杆”的左右是控制飞机左右打转的!!右手上下是控制飞机前后倾斜的, 左右是控制飞机左右倾斜的!!就是飞机在地上不起飞的样子

网友:
看图就知道了 多看说明书

网友A:
这个,美国手很直观。

鞋底抹上胶水,站在原地,你前冲后仰左依右靠,完全对应于右手的杆,扭屁股,上窜下蹲对应于左手的操纵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美国手很直观。

鞋底抹上胶水,站在原地,你前冲后仰左依右靠,完全对应于右手的杆,扭屁股,上窜下蹲对应于左手的操纵杆

形象的一塌糊涂...

楼主:
看上面的图纸是很直观谢谢!
但是还想问问:图纸上面有“左移”和“右移”+“左翻”和“右翻”问题就在这里了!我在模拟器按上面的图纸重新定义了通道也都对了与图纸一样。为什么飞机一飞起来了,控制飞机向左移动吧,飞机不移动直接向左边个了,其它也是,不平移!!!

网友:
模拟器只用过xtr的 如果是xtr的先要校准控的中立位置

网友:
“看上面的图纸是很直观谢谢!
但是还想问问:图纸上面有“左移”和“右移”+“左翻”和“右翻”问题就在这里了!我在模拟器按上面的图纸重新定义了通道也都对了与图纸一样。为什么飞机一飞起来了,控制飞机向左移动吧,飞机不移动直接向左边翻个了,其它也是翻,不平移!!!”
      看看是不是把控上的3D模式开关打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