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型潜艇最深能到多少

楼主(2009-01-07):
想搞个20米_30米水深的.要有无线视频传输.想想能看到水面下就爽歪歪.不知道有没有卖的,知道的说下啊,谢谢了

网友:
可能没那么深我知道一款3000多的是10米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搞个20米_30米水深的.要有无线视频传输.想想能看到水面下就爽歪歪.不知道有没有卖的,知道的说下啊,谢谢了

雷虎的"海神号"的机械极限是10米,但据说到5米以下就收不到遥控信号,保护会动作,潜艇自动上浮! 这个还有待做试验验证!
另外,在水下波长短的视频无线高频信号衰减厉害,只能用有线视频传输。

网友:
看你线又多长

楼主:
如果去厂家定做的话有没可能达到这个要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去厂家定做的话有没可能达到这个要求

订做~可以达到下潜20~30米
但是,
1. 肯定是线控的
2. 价格超级贵
3. 很难找到合适的地方让您展示下潜30米的实力
玩玩模型嘛,没这个必要~

网友:
除非你能用声纳控制

楼主:
谢谢各位回帖的兄弟

网友A(2009-03-03):
潜300米也没什么困难.问题是如何遥控.
用电波遥控有办法控制水下50米以内的. 声波也可以,甚至可以更远一些, 不过比例遥控困难一些. 一般只能做开关量遥控.当然这问题不算严重.
但不管如何你看不到潜艇,自然就没法遥控.

如果想看到视频信号进行遥控,上面两种方法都无法实现,只能用有线方式. 基本来说就只有光纤一条路可走了.
光纤遥控原理上也不难,市场上也有成品. 但光弄到合适的光纤就是个麻烦事,而且还要自己做收放机构.比较难了.

网友B:
我觉得这个问题也没什么意义,就象我在玩飞机的时候,总有很多外行人会问我,这个飞机能飞多高啊?怎么飞那么低啊?可能是太重飞不上去啊??等等,,,一些很无聊的问题。潜艇就算再深,看不见没用,飞机就算再怎么高,看不清楚照样也没用~~~~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这个问题也没什么意义,就象我在玩飞机的时候,总有很多外行人会问我,这个飞机能飞多高啊?怎么飞那么低啊?可能是太重飞不上去啊??等等,,,一些很无聊的问题。潜艇就算再深,看不见没用,飞机就算再怎么 ...

 我在家楼下飞直升机的时候偶尔也有人这么问....听着听搞笑的....   至于潜艇,要真能潜下去,就真的该用声纳了,哈哈哈!  个人觉得能在2米左右的深度毫无障碍的操作最好.

网友:
深潜遥控不是大问题  可以参考浮标天线

网友:
关键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控制一个看不见的潜艇~

网友:
欢迎来 沈阳机械人自动化研究所 来买。。。
本所 是国产深海机器人的 顶级生产研发地。。
国家 863重点 ~~
其他的去网上查好了……

网友:
弄条大鱼好奇,上去来个亲密接触,就要哭了!都是米啊!就这么沉了!

网友:
装人的话中间要留个低压的空仓,模型的话没这种顾虑,所以耐压不是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潜300米也没什么困难.问题是如何遥控.
用电波遥控有办法控制水下50米以内的. 声波也可以,甚至可以更远一些, 不过比例遥控困难一些. 一般只能做开关量遥控.当然这问题不算严重.
但不管如何你看不到潜艇,自然就没法遥 ...

300米是肯定不行的,因为承受的压力要到30个大气压以上,连大多数真正的常规潜艇都做不到(一般常规潜艇的作战深度都在100米之内)。

一般的模型做工,10米就不错了。

网友(2009-04-04):
引用 网友C:

300米是肯定不行的,因为承受的压力要到30个大气压以上,连大多数真正的常规潜艇都做不到(一般常规潜艇的作战深度都在100米之内)。

一般的模型做工,10米就不错了。 [/quote

别误导,现代常规潜艇的基本极限作战深度为300米,核潜艇最深可到1000米以上(苏军)

网友:
呵呵,楼主得想个未来世界的无线传输方式

网友:
模型和真的也有比列缩减的吧!

真的能潜300-1000模型可能就只有10米左右了!要是模型和真的一样深!那全世界都造模型了炸了不用死人再造就是了!!

网友:
难啊要有米才能实现

网友(2009-05-04):
可能没那么深我知道一款3000多的是5米吧

网友:
我单位的几台科学考查用的ROV、AUV,一般是50~300米的,不知道能不能算潜艇,当然不是玩具,都是十几、几十万的。。
自己正在做自己的小型ROV,按100米设计,目标潜深50米,正在研发中。

网友(2009-06-13):
估计以后就会有了

网友:
玩这个有难度

网友:
12楼的是好点子!

网友:
我的密封仓,下个5米没问题的,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759398a3813cba91ef929e47b1d580a6.htm这款也可以.

网友:
用潜水钟模式吧
有线比无线更优势

网友:
如果有个能到20米的就好了 去钓鱼可以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