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沫机身修补涂装得好方法!分享给广大的泡沫飞机

楼主(2009-01-08):
        那个被我涂得一塌糊涂的飞机炸了后,看他扔在哪儿也无用,于是想用它来做个试验,结果效果很好,拿出方法来让玩泡沫飞机的朋友们分享,
1.     首先准备材料,要到涂料店里买一些白色自带胶的腻子粉,要也可以用滑石粉和一瓶107涂料,一个宽的刷子,几张细砂纸,一个小盆子,卖几瓶你自己喜欢的喷漆,还有你自己打磨出来的白色泡沫飞机,涂装之前不要安装其他设备。
2.    接着在小盆子里要用水调好腻子粉,要成糊糊状,调均匀后用宽刷子均匀的刷在泡沫上,注意不要太薄,泡沫有坑洼的地方填平就行,放在通风干燥的地方晾干。
3.    干透了就可以用细砂纸仔细的打磨了,大漠是一定要注意力度,不要过重,千万不能摩出泡沫,不然一盆起就会被腐蚀,
4.     最后就是喷漆了,我向大家都比我搞得多,就不用说了
这就是我试验的效果,下午才上的腻子,到明天就可以喷漆了,继续发照片看,

只涂了一部分看效果,还没有喷油漆呢,

只涂了一部分看效果,还没有喷油漆呢,

调好的胶

调好的胶

腻子分

腻子分

普通的银灰色油漆,

普通的银灰色油漆,

对比图

对比图

网友A:
会不会很重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很重呢

不错不错!重量呢?

楼主:
今天在机身上涂了喷漆,涂得太薄就会腐蚀,几头上的就掉了,其他的地方还不错,

网友:
好像有金属质感啊?好方法,顶!!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样还才不多,有点像飞机啦,哈哈

楼主:
新进展

背面全部处理了一遍,看看效果还可以吧?

网友:
不错,不过不是有不腐蚀泡沫的胶卖吗

网友:
一般批墙的腻子,很容易开裂的,因为飞机飞行中会有一定的变形。
其实,防止腐蚀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用温水调稀乳胶,涂上几遍,然后喷漆。
或者,用不会腐蚀泡沫的丙烯画颜料来涂装,就完全没有这个问题了。

网友C:
这个好!

丙烯画颜料

楼主:
完成的效果图

楼主:
重量增加了70多克,装上大推力的发动机应该不影响,用腻子做底子,如果精细打磨得的话效果不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量增加了70多克,装上大推力的发动机应该不影响,用腻子做底子,如果精细打磨得的话效果不错的,

70克,大飞机还可以接受

楼主:
今天拿到商店一秤空机重1.12千克, 只好用14.8V的电池带动了,两个70的涵道应给可以把它飞起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丙烯画颜料

还没有试过,估计是个好办法,谢谢啦!

网友(2009-03-12):
感觉还是先用稀释了的乳胶漆打底,然后用丙烯颜料这样比较稳妥可靠,而且不会增加太多的重量!个人感觉乳胶漆不腻子粉好!

网友D:
1000多克的机子又增重70克,涵道能飞得了么?

网友E:
太重了,不划算啊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为了美观,只好重些,马上就要发射**蛋核导弹了,马上会给大家上短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