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新手请教一个非常弱智的问题

楼主(2009-01-08):
大家好新手请教一个非常弱智的问题
大家好想问问:
比如现在飞机大浆以经转了,力度不够没飞起来!!!(这里是故意不让飞机起飞,就是想知道不起飞的时候在原地能做出来什么动作,也就是了解一下)就是飞机原地不动,只是大浆在转

就是这个样子大家能不能解释一下现在比如说是用美国手控制“左手杆”的上、下、左、右飞机会是什么样子(这里指的是飞机原地不动会做出什么动作来)。然后在控制“右手杆”的上、下、左、右飞机会是什么样子。(这里指的是飞机原地不动会做出什么动作来)。

因为手太新从来没玩过6通的,刚刚买了个模拟器,把通道设置乱套了!

在此感谢大家的帮忙!

网友:
设备上设置错乱后,有恢复原厂的功能的.
在模拟器上看各舵的反映不太科学.
模拟器上出现问题就重新按照别人的设置方法设置一下,或者重新安装模拟器来解决设置的问题.

楼主:
哦 那想问一下,如果在真实飞机上这样呢?也不起飞,只是大浆转

网友:
楼住,飞机安装说明书你一定没看.看了为什么会担心各舵面搞错?

网友:
多看说明书吧 下面是yt的说明 看下吧

网友:
楼主的问题确实有点新鲜..

楼主:
看上面的图纸是很直观谢谢!
但是还想问问:图纸上面有“左移”和“右移”+“左翻”和“右翻”问题就在这里了!我在模拟器按上面的图纸重新定义了通道也都对了与图纸一样。为什么飞机一飞起来了,控制飞机向左移动吧,飞机不移动直接向左边个了,其它也是,不平移!!!

网友:
移動控制捍過大, 飛機翻了

网友:
左移就是左翻,没有平移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