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 V4请教

楼主(2009-01-08):
老鸟:菜鸟请教一个问题:我的V4打前后舵时图上的塑料件会移动,是否正常,不正常的话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另外旋翼的日字框轴向间隙大概0.5mm左右正常吗?谢谢老鸟

网友:
风气和态度

楼主:
不明白,还望多指点,谢谢

网友:
会动,也许是拉杆之类的碰到造成的
框量大机也有,都是难免的,小LAMA飞是不影响飞行的,大飞机3D对精度要求高,所以影响大

楼主:
不知道框量能大到什么程度不影响飞行,另外机架的塑料件左右移动是因为陀机带动十字盘造成的,我的问题是:是什么故障造成塑料件的左右移动?谢谢有知道高手的回答我,

网友:
我也是新手,也遇到过这样问题,目前来看,属于正常的,只要不影响飞行就行了。这样的初级机子,各配件之间的间隙大很正常。不要介意。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