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百斤的铣床放楼上怎么减震?

楼主(2009-01-08):
铣床回来了,苦于太重和加工钢铁时的噪音,一直放朋友厂里
实在是不方便,一直寻思把机器搬回家,却没有找到好的办法减轻
加工钢铁时的震动和噪音,想必有床的住楼房的也不少,大伙都怎么
解决噪音扰民问题的啊,

楼主:
就是这个家伙

网友:
呵呵,给你三个建议,

一个是继续放朋友那里!

二是放在地下室仓房或车库中,不过要在白天使用!!

如果以上条件都不具备!

三就是低价转让给我吧....

网友:
转让给我也行呐~~  有没有意向??

网友:
我要什么价位?

楼主:
晕,怎么贴出来就会被瞄上,不敢贴啦
俺是在问怎么解决扰民问题啊

楼主:
3楼前两条建议很好,谢了先

网友:
做个矮一些的架子,架子的脚垫上橡胶!晚上干活不要太晚!9点多就要收工!

网友:
重量在250kg以上不要上楼。安全 第一!!!

网友A:
如果是三相电机,电机工作的声音应该是很轻的。
建议减少加工量,例如平时吃刀5毫米的,改成吃刀1毫米,噪音肯定会轻很多。
PS:这个太重了,不建议上楼,放车库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三相电机,电机工作的声音应该是很轻的。
建议减少加工量,例如平时吃刀5毫米的,改成吃刀1毫米,噪音肯定会轻很多。
PS:这个太重了,不建议上楼,放车库里吧。

空转时声音很小,没有洗衣机大
减小加工量,吃刀1毫米,能解决问题,不过没有效率啊,我平时都是12的钢板一刀铣开啊

网友B:
吃刀小点就行了.
关键是你家楼板能不能承受那么重的冬冬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吃刀小点就行了.
关键是你家楼板能不能承受那么重的冬冬哦

我家有个小空间,1.5M*2.4M,3面是墙,是不是会比大房间承重高些
机器确实重了些,,800斤左右

网友:
最好的方法是你出运费发过来海南给我,我帮你用它,这样你就家就不会有嗓音

网友:
800斤放到楼上怕不太安全吧 对楼板称重能力不太了解 建议就是地--橡胶垫--架子--橡胶垫 --铣 前几天看见装修的时候用的一种好像是保温的东西 挺硬的 估计那东西也行 吸音 减震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家有个小空间,1.5M*2.4M,3面是墙,是不是会比大房间承重高些
机器确实重了些,,800斤左右

在那小房用槽钢加固一下地板应该可以的,最好再和墙固定一下,拆散来搬运。见过很差的楼板,根本不能承重。整体搬的话加几条大汉的重量,呵呵!槽钢上面加胶垫 买那种圆的厚胶脚。

网友:
400公斤:funk: 不要上楼,危险呐...

网友:
配几个减震垫应该可以吧?

我的铣床没你的重,为了避免影响到楼下,我给他配了托架,下装减震垫,无论我怎么操作,楼下从没提出过异意。

网友:
用角铁焊个底座,平行伸出四个脚扩大着地面积,然后每个脚下面垫五公分厚的软橡胶,这样估计能好点。

网友C:
怎么弄都行,就是别上楼,危险。

网友D:
800斤?工业的要在厂房里才好,家里还是家用的JJ吧

网友E:
卡车轮胎或者塑料泡末 我是后者 效果很好。

楼主:
谢谢各位热心模友
为了不发生邻里矛盾(噪音),和重大事故(塌楼)
我决定去租间房子,晚上和床做伴

网友F:
太重了,还是别弄楼上的好

网友G:
买个耳罩,戴上就OK了。

网友H:
掩耳操床

网友I:
放楼上是个不错的想法, 这样可以检验下楼主的房屋是不是"豆腐渣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