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新装好的泡沫机E3D

楼主(2009-01-08):
请老鸟看看能飞吗?动力2212
20A电调

网友:
飞是没问题~

关键是重了~吊机很困难或时间很短`

楼主:
重?哪里重?请赐教

网友:
电池那里去了?电调够,没有很多余粮,不过应该用不到,只是重量差不多,我用30A。重心,机翼算上副翼,前3分之1处左右调整。起落架容易断,就是和固定的木块一起和机身分家,看你的有加强,不知道有多强,跟地面和技术有关了。
这机够轻,对于2212+9047,最大2-3倍拉力,就是不禁摔。

有机会给你我的机图

网友:
这种飞机不好飞的.

网友:
我就是飞的这个E3D

我就是飞的这个E3D,淘宝上70买一对的。很好飞,我的配置和LZ的类似,用15C1000mah/1300mah的电池飞很爽。对了,我的机子加强后不带电池重量大约300g多,电池96g,用的1060桨。

飞了多次后、小摔几次后发现,起落架还可以,主要是机头下面需要加强;机身前段也有必要加强。用原配的细钢丝做后起落架偏软,降落时垂尾容易受伤、从机身脱开。我的第二架就基本没摔了。

还有,机身下固定电池的位置需要加强(我在机身两侧用配的松木片+尼龙胶带做的补强。)
回头补上我加强后的机子PP。

网友:
看我的 翱翔电机搭配,很轻 的,飞起来和爽的说!

ps:这机的起落架从来没坏过

网友:
这飞机我也飞过,,,,好玩

网友:
还有散热片那

网友:
补充一点:楼主的连杆钢丝的弯角太了,刚性不够的

网友:
不错的,建议机翼加强一下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

楼主:
对了电池是10C1350ma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