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精:巧妙利用混控,让你的天地飞6a强大起来。(改无刷lama。V22垂直起降心得体会)

楼主(2009-01-08):
用过天地飞6a的模友都知道,以右手油门为例,天地飞6a有三种混控方式,即16通道混控,12通道混控,24通道混控。其中24通道是副翼、升降混控模式,飞三角翼必备。其他两种混控模式,由于控的版面设计,基本没用到。下面以直机lama四通机和垂直起降用到的混控为例,跟大家分享下本人近期摸索的一些心得。

一、天地飞6alama四通机上的应用(改无刷的应用)。

lama等四通双桨机,控制飞行主要依靠四合一。四合一是一个集成块,由接收、电调、陀螺、混控四合为一。其中混控是第三通道油门和第四通道副翼混控,第四通道由陀螺控制其中一个电机转速,这样达到锁尾的目的。

lama控损坏时,可以直接用天地飞6a进行控制,因为四合一中已经包含了混控,因此6a不用另外设置混控。

改无刷lama的应用。改无刷lama,满足四合一的条件就可以改成功。

1、通常大部分改无刷lama 的模友,会使用这些配件:2个无刷电机(代替原来2个有刷电机),2个无刷电调,2个信号转换器,然后接入到原来的四合一中。这样改通常会出现油门线性不良的问题,因为油门线性由转换器和无刷电调、有刷电调三个配件决定,只要有一个线性不好,油门线性就存在问题。因此这种改法,本人不推荐。

2、另外一种改法就是不用原来的四合一(或者原来的四合一已经损坏),用以下配件:2个无刷电机(代替原来的2个有刷电机),2个无刷电调(代替四合一中的有刷电调),1个陀螺(代替原来四合一中的陀螺,建议使用非锁尾陀螺,才几十块一个,锁尾陀螺由于灵敏度和电调反应速度不一致,有时会造成追尾,且很贵,不建议使用),一个混控(v尾混控,混控第三通道油门和第四通道副翼,有高级控的不用购买v尾混控,可以直接设置)。这样lama中的四合一就完全被代替了。说了这么多,似乎还没提到天地飞6a的作用。其实如果购买了v尾混控,不管什么四通以上控,都可以控制这架无刷lama了。

恰巧本人没有v尾混控,也没有高级控,手头只有一个天地飞6a。怎么办呢?想到了天6a本身的混控。即16通道混控,12通道混控,24通道混控。如何才能改成34通道混控?如果将23通道对调,24通道变成34通道混控,这样可行,但是原来固翼机用的三角翼混控就消失了。如果将14通道对调,36通道对调呢?那么16通道,12通道就变成43通道,42通道,这样改就成功了,不仅原来的24三角翼混控没消失,还增加了34油门和副翼混控通道,这样就可以不用购买v尾混控,就可以控制无刷lama了!

如何改呢?很简单,将6a控拆盖,对调相应的几组插头即刻。

说到这里,很多人会觉得多此一举,可能这篇文章只对某些人适合。例如本人,平时只飞固翼,手里只有天地飞6a控,冬天不适合外场飞固翼,买整机lama,又觉得浪费,飞有刷又耗电,还多了一个控占空间,就买了一部大lama空机回来。手头刚好有2xxd10a电调和21818无刷,还有一个二手陀螺,唯独没有v尾混控,此时就考虑使用天地飞6a控制直机。才想出以上办法。

看来我口水太多了,写长了不能发帖。

看来我口水太多了,写长了不能发帖。

楼主:
    二、天地飞6av22垂直起降中的应用。

    前段时间一直在研究v22鱼鹰,经过2次发帖,收集了很多意见,但后来在实验中,由于手头没有高级控,混控问题没有解决,实验过程中还烧掉了一个电机电调,因此打击很大。经过这次对天地飞6a的混控调整,问题就解决了。

    V22鱼鹰垂直起降飞机,最主要解决起飞左右平衡问题,其次是锁尾。左右平衡其实就是利用lama锁尾原理,一个电机由陀螺控制转速,达到平衡目的,此时接34通道混控。平衡问题解决了,锁尾还需要一个尾电机和尾电调。为了让三个电调都有油门反应。只需对天6a混控进行如下调整。

    将23通道对调。原有121624通道混控就变成,131634通道混控。在控制v22时,关闭16通道混控,打开1334通道混控。一个主电机电调接油门3通道(即接收机的2通道),另外一个主电机电调接陀螺接1通道(即接收机的1通道),锁尾电机电调接陀螺接4通道(即接收机的4通道),在这个混控模式下,134通道都有油门反应,就可以和控制lama一样,控制v22垂直起降飞机了。

     V22鱼鹰的原机型已经做好,下午上图。目前正在测试中。

    以上为本人的一些心得体会,说的不对之处,还请各位指正。

网友:
回复 网友A:

支持!在尝试中学习,在学习中进步。

网友:
顶起!期待V22的飞行视频!

网友:
lz把TDF研究的相当透彻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6a用的好,高级控又买不起。只能这样拉。

网友C:
在顶一次 写的不错 不过我看不太懂  呵呵

网友:
佩服lz的钻研精神 写的很详细 慢慢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顶一次 写的不错 不过我看不太懂  呵呵

您先进行一下逻辑思维训练再来看就懂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用过天6的人可能看的比较明白点。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E:

朋友看了你的帖子受益非浅好帖,问个问题?我用的T6A控制喇嘛,舵机都有反映但是油门没动作,4合一绿灯也亮了,就是螺旋桨不转不知什么原因,请帮助.3Q

网友:
有想法,敢实践,可敬呀,尤其是LAMA的混控替代,很不错,都是通用的东西。

网友:
其实我一直都想知道陀螺仪是否真的可以控制无刷马达的转速吗?

网友:
顶lz。混空具体设置能说下吗,比如控设置了3,4通道混控。对具体数值有什么要求吗?混控比例多大比较好?陀螺仪的正反向怎么调整?

网友:
关注 不知道你的V22俯仰是怎么控制的

网友:
放两张图给大家参考

网友:
改无刷没看太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