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请各位帮忙了

楼主(2009-01-08):
新手,目前一无所有.
想先搞个全套的,把基本配置都配齐了,还可以熟悉情况,然后再自己做。
淘宝网上看好一款塞斯纳,要价634米,看样子应该是泡沫加蒙皮的,不像木质的。
配置如下:
1.上单翼航模飞机(包含全套附件)*1
2.天地飞FT06-A遥控器*1
3.花牌3S 11.1V 1300mah 15C高倍率锂聚合物电池*1
4.T插公头*1
5.HiModel2212 1400KV外转子无刷电机(带桨夹,铝合金电机安装架,螺丝*1
6.3mm电机桨保护器(带1个O形圈)*1
7.皓业9*4.8电动专用桨*1
8.E-SKY 8g微型舵机 EK0500 *4
9.HiModelGX 30A 无刷电子调速器*1
10.镀金香蕉电机插头*3
11.优质热缩管套装*1
12.直径7mm热熔胶条*4
13.橡皮筋*10
14.透明胶带*1

请问这套配置以后用到自己动手做木质飞机能应付得了吗?
各位帮参考下。

楼主:
还有,标注是店主自己动手做的,不是厂家批量生产的。
要是自己慢慢买配件,光邮费就要好多,算了下不合适,还是决定买全套。

楼主:
又找到一款,帮看下。

1.上单翼航模飞机(包含全套附件)*1
2.天地飞FT06-A遥控器*1
3.花牌3S 11.1V 1300mah 15C高倍率锂聚合物电池*1
4.T插公头*1
5.HiModel2212 1400KV外转子无刷电机(带桨夹,铝合金电机安装架,螺丝*1
6.3mm电机桨保护器(带1个O形圈)*1
7.皓业9*4.8电动专用桨*1
8.E-SKY 8g微型舵机 EK0500 *4
9.HiModelGX 30A 无刷电子调速器*1
10.镀金香蕉电机插头*3
11.优质热缩管套装*1
12.直径7mm热熔胶条*4
13.橡皮筋*10
14.透明胶带*1
超值豪配  :14.泰电正品 开关电源 12V 2A DC输出*1
15.HiModel 2-3s 节高精度锂电充电器 /B20mV*1
16.1-3节锂电电压显示器*1
17.G3模拟器软件+FMS+微软模拟飞行 全套破解安装方法(DVD光盘) *1
18.1.8M G3模拟器连接线 对录线*1
19.皓业9*4.8电动专用桨 备用螺旋桨*3
20.布贴 1尺*1
21.120mm尼龙扎带*20

网友(2009-12-02):
设备都可以再利用,不过注意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