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人指点下

楼主(2009-01-08):
我 准备做个 1:48左右的小坦克,总空间大概是15*4*2厘米(可能大点点)动力想用四驱车上的电机,不知道可以不 ?要是不可以的话 请告诉我 原因。要是不可以的话换什么电机?刮胡刀上的小的可以不?双电机加齿轮箱长度大概在7厘米的样子,厚度2厘米,宽是3.5厘米(已经构思完成。用四驱车的齿轮和玩具的齿轮,不能更小了,)。这样的话,剩下的空间大概是8*4*2厘米。不知道在这样的空间下接受不?接受要电调么?(接受尺寸,是否带电调是最上脑筋的,手上没有可以参考的。准备以后上4-6通道的,至于炮塔现在不在考虑范围,先做行走部分)电源准备用四节7号电池(不知道够用不 ?实在不行可以上5号),悬挂就用钢丝做,履带用罐头的铁皮做,宽度大概在1.5厘米左右。不知道这样的方案可以不?请多提意见,愿意的可以推荐下控和接受,要便宜的 ,没 M。。。。谢谢,现在就只有精力做这么大的,不想去买 1:35的来改,请就我的方案给点意见,谢谢,。,,关键是尺寸能装下不?

网友:
我也冒充一回高手
你这个15*4*2厘米大小不行吧,电子设备拆外壳估计刚刚放的下。四驱车电机没问题,关键是齿比,有种小战车的玩具就是这种电机加齿比,力量很大。电池最好还是上镍氢或者模型用的放电大的电池,要不只能爬了。仅供参考。支持你!

网友:
旧手说说:既然做了就稍大点嘛 开工吧

网友:
新手说小的要做的好比做大更贵,要么就是做出来玩具一样的坦克,坦克要的是震撼,还是做大的好

网友:
太小了,没办法满足遥控设备的安装空间,这样布局连超微型舵机都紧张。而且这么小的坦克还要用上金属履带,不知道那电机拖不拖得动。还有履带轴用什么材料,估计得手表带的轴才行,其他的不是太大,就是太软。悬挂用钢丝,那还得淬火。

楼主:
呵呵,准备用大头针做履带轴,我已经试过了的,可以做,,然后电机加齿轮箱我刚才又试了下,按照手上的齿轮最小可以做到6*2*4厘米的样子,悬挂用钢丝做扭杆,就像台湾兵工厂里面那样做,应该不难,现在我就是不知道接收是否需要陪电调?
感谢大家看我的帖子,解答我的疑问。小的坦克主要是 材料好找,加工较方便,现在主要是空间和电机,接收的配合问题,做小的为以后做大的积累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