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手练习悬停的问题请问一下大家

楼主(2009-01-08):
新手刚刚开始练习悬停,是不是遥控灵敏度要调的很底呢?(因为我随便练习了一下,可能太灵敏了吧,飞机老是控制不住,乱飞后就炸!!!)
举个例子吧:我飞机飞到空中高度大约半米左右了!飞机向左移动了,我向右打杆,打了后飞机不向右移动,直接向右翻机了!!!这是不是就是灵敏过高了!!!
谢谢大家帮忙

网友A:
打小小,频率高点
不要一大到底

网友A:
哦,忘了恭喜lz,首翻

网友B:
先练模拟吧

网友C:
将遥控杆中间活动的曲线灵敏度设置低些

网友D:
和灵敏度无关,慢慢练就是了

网友E:
打舵不要打多了
一点一点地打

网友F:
~
恭喜!你开始领悟了!慢慢练!假如你有恒心就会练到我这一天.不过那时我 又进步了!所以电直终究要的是恒心!

网友G:
我是新手,今天到手GL450了,向大家学习。

网友:
我的电直gl450+T9!还没离地就开始往右边翻!油门大点就翻咯!达!达!达!木浆打地的声音回荡在耳边!怎么办!高手教教偶!

网友H:
回复10楼
你的跟他的不同,你的机机肯定还没调好,斜盘向右斜了,地效是向左倾的.

网友I(2009-12-28):
同感,需要加强练习

网友J:
哈哈哈哈哈,达!达!达!木浆打地的声音回荡在耳边!

网友K:
恭喜了!!直接可以练侧翻!!!

网友L:
就如一辆好车和一辆便宜的车一样!(其实说的是性能)好车0——100就用3秒,便宜车就用6秒。那没人叫你一上车就一脚到底,其实两辆车从0——100都可以用6秒钟完成的!

网友M:
原帖由
michaelzyh
于 2009-1-8 20:27 发表
和灵敏度无关,慢慢练就是了
正解!!多练模拟器吧!!!

网友N:
大小舵设置那里,搞小点啦
吧副翼,升降的大小舵,设置为六成看看

网友O:
狂练模拟器
对尾至少要1个月。
对尾练好后,侧面就快了。一个侧面大概需要10天。
再对头10天。
需要达到,移动之前,向反方向打舵,非常微量1mm左右不停打舵,越小越好。
然后,上真机体验。绝对好使。

网友P:
新手都这样,打舵的幅度很大,飞机当然反映很大,要很小幅度的打舵(体验摇杆微微移动的感觉),多次打舵,就可以了~~

网友Q:
少量多次 慢慢摸吧

网友R:
如果控有Exp设置的话,把Exp设置得大一些吧。
Exp的作用是把摇杆的位置和实际输出变成指数曲线的关系。在中立点附近比较大的动作只会产生比较小的输出(从另一方面说就是提高分辨率,动作可以更加细腻),远离中立点的两端则可以用较小的动作换取更大输出幅度,也就是说用牺牲分辨率的方法换取更快的动作。这两个恰巧都是我们需要的,不过具体的幅度根据个人的喜好和手感因人而异。
新手对于修舵的幅度掌握不好的,Exp应该能够有不小的帮助。不过说到底还是要多练练,改掉打电子游戏那种“一打到底”的习惯。

网友S:
说到练模拟,其实总觉得没什么意思,不来劲,练一下就不想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