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朗450对尾悬停问题

楼主(2009-01-08):
我的固朗450c对尾悬停时机身右侧倾斜,请各位老鸟分析一下,看看是何原因,要不要调整,怎么调整!

楼主:
更正一下:我的固朗450c对尾悬停时机身向右侧倾斜,不影响悬停,请各位老鸟分析一下,看看是何原因,要不要调整,怎么调整!

网友A:
单翼机是这样的

网友B:
如果你的JJ水平的话就一直往左侧漂移

网友C:
呵呵 这个问题很简单的 主旋翼产生的自转力矩要靠尾浆推回来,而尾浆是向右推的
主浆和尾浆的合力就正好作用在主轴上升力作用点的下方,向左推,于是飞机就想右边倾斜了,呵呵
好像说的还不是太明白 您可以电话咨询我15927122259 武汉兄弟模型 熊清震

网友D:
直机还是要慢慢的调整滴,边飞边调。自己感觉吖。我的机机放开控5秒钟左右不会走位,当然是无风情况下啦

楼主:
好像明白了,感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