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 V4改左手油门的问题

楼主(2009-01-08):
换了拨片和弹簧位置,那图里红圈里的两组线对调后,怎么油门控制还是在右手??

楼主:
二十几个看的居然没一个人说一下,问题已经解决,原来是在电路板上进行模式转换

网友:
其实解决方法有两个
1,改主板上的开关
2,直接将3根线都对调了

网友:
老大谁说那线要对调了?直接拨开关就可以了啊

网友:
偶是调的3根线。

楼主:
我这控有点怪,调了线一样的,拨了开关才转成左手油门地

网友:
我只拨开关就好了.....很好改的。。。

网友:
换了弹簧和压片后要把左下角的两个开关的右边的那个推上去就OK了

网友:
没错没错,就是楼上的改法。

网友:
不会吧,E-SKY网站上有说明书啊,很好改的。

网友:
红圈位置都换了,怎么可能没变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