呵呵。我也改造无刷LAMA成功!发帖庆祝一下!

楼主(2009-01-08):
今天无刷LAMA终于改造成功,并且试飞了!以前没玩过LAMA,不知道什么样才算稳!不过至少我觉得我这个改的就还算可以吧!至少比我玩450轻松,稳定的多了。今天试飞了一下,凳子上降落,没问题。
我用的是遥控器油门混控方向。接收机—陀螺仪—电调—电机。没有使用混控器。这种方案目前就一个问题不能开锁尾,因为除了油门处于50%位置的时候,其他所有位置其实都是在打方向的,在锁尾状态飞机就会打转!回来准备买个混控器再试试接收机—陀螺仪—混控—电调—电机的方式。这样陀螺仪就可以打到锁尾了!
现在飞机还有2个小毛病。1是偏航,飞机会向左前偏航,调连杆也不知道调哪个好。LAMA这种斜盘我还真郁闷了!2是尾巴慢速自旋。这个可能有多方面的原因,再慢慢来吧!其实本来还准备使用我的TDF9上的曲线混控功能,这样就应该根据油门各点的具体情况设置每点不同的混控比例。不过实在懒得调了!等混控器买来再说吧!
我用的设备TDF9。飞机成本V4空机一架156,TDF8通接收机,WK-G006陀螺仪,1818电机2个58*2,10A电调2个42*2,0508舵机2个。现在用飞越7.4v900ma20C电池起飞重量249g。

网友:
不错不错,上点图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无刷LAMA终于改造成功,并且试飞了!以前没玩过LAMA,不知道什么样才算稳!不过至少我觉得我这个改的就还算可以吧!至少比我玩450轻松,稳定的多了。今天试飞了一下,凳子上降落,没问题。
我用的是遥控器油门混 ...

能例张改造费用表吗?谢谢!

楼主:
呵呵,列一个吧!不过有的价格也不知道怎么算,都是以前自己剩下没用的东西。
买了一架空机156元,一对电机116元,一对电调84元。没了!
接收机是我买TDF遥控时带的8通PPM接收机。WK-G006陀螺仪是以前玩016时候剩下的,016炸烂了就一直扔那里扔着。舵机也是前一阵玩180时候买来备着的。基本就这些吧!最多以后再花30元买一个混控器试验另外一种控制方法。电池用的是我准备飞SJM215买的飞越7.4V900ma20C电池。飞到电量报警器报警,看控上计时是14分钟。我的计时方法是推油门过15%开始计时!

楼主:
现在上照片。

呵呵,飞行就算还可以吧!

网友:
我的也是这么做的。没有混控器,其他和你一样,油门设置3、4通道混控。为什么这种状态下不能锁尾呢??不是很明白。。能否说的清楚点,“因为除了油门处于50%位置的时候,其他所有位置其实都是在打方向的,在锁尾状态飞机就会打转” 这句话不是很明白。。。

请联系我吧。29751072

网友:
 帮顶一下.看上你的WK-G006陀螺仪:loveliness:

网友:
改的比较彻底

网友:
等偶有了高级控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