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4求助,弟兄们进来啊,在线等

楼主(2009-01-08):
好久没有飞了,新买了两块0181锂电和镍氢电池刚到货,着急飞啊,却发现004飞的时候,刚离地,头就顺时针转动,根本控制不住,我已经调整了那个PRO旋钮,即使全部转到两端的极限也出现同样的问题,请帮忙看看是什么原因。
应该是严重的顺时针自旋。

网友A:
如果看了这个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后还解决不了的话,那就是:
1、尾马达坏了。
2、4IN1里有电子元件坏了。
3、你的操控水平还不行。

楼主:
刚才按照无间道的说法: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70915&extra=page%3D1
还是不行啊,请高手支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看了这个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70915&extra=page%3D1后还解决不了的话,那就是:
1、尾马达坏了。
2、4IN1里有电子元件坏了。
3、你的操控水平还不行。

我的操控水平可以对尾悬停,排除了3,那怎么知道尾马达坏了呢?我刚买了一个尾马达,还参加了你的团购哦。
元件坏了就完蛋了,我不会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操控水平可以对尾悬停,排除了3,那怎么知道尾马达坏了呢?我刚买了一个尾马达,还参加了你的团购哦。
元件坏了就完蛋了,我不会修。

你不会是换了马达后,将马达的接线给搞反了吧?线若反了,马达会反着转,就不能抵消大桨的反扭力……

楼主:
不是,我还没有换过呢,一直担心马达坏,就买电池时带了一个原装的。JJ上的由于一直没坏,用了得半年多了,就没有换。
马达现在还转,但一离地,就快速左旋,幸亏收油及时。

网友:
机头顺时针转?那不是尾部没有力吧,而是力大了了吧,对尾的时候尾部是不是向左?如果是,建议你把两个旋钮全部逆时针旋转到最小,如果尾巴向右转了,恭喜你还可以调整,慢慢调,如果依然向左,那就是4和1种故障了

楼主:
修好了,吧尾马达换上,就OK了,在此谢谢LF同志,深功半夜还这么热心。
问题是你的尾电机何时来啊,我一次买了三块电池,这次估计能用半个月就不错了、

楼主:
到底论坛没白混,就是有热心的魔友支持。
自己赞一个,这次备件就买了个尾电机,居然当天就用上了,丰田的精细化管理不过如此啊。

网友:
我的004尾马达刚刚也坏了(坏马达也会转的)。怎么调尾马都是逆时针转。换了马达就正常了。

网友:
我怎么琢磨尾马达坏了都是逆时针转,怎么会顺时针转的厉害呢?

楼主:
可不是逆时针转,我说错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不是逆时针转,我说错了。

我说呢……
要是我的话第一反应是你家的主马达坏了。
要不然就是尾马达疯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说呢……
要是我的话第一反应是你家的主马达坏了。
要不然就是尾马达疯了……

同感!
有的同学常将顺时针和逆时针说反了 ,反正没见过有顺时针转的,就当LZ躺在JJ下向上看出来的自转方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感!
有的同学常将顺时针和逆时针说反了 ,反正没见过有顺时针转的,就当LZ躺在JJ下向上看出来的自转方向……

我害怕我搞错了专门拿出来飞机仔细看了看,你咋说的时候就没带一句呢

网友A:
知道“小白兔找妈妈”的故事吗?
…………………………………………
故事的结尾那句:“我不能白告诉你,你得让我爽爽!”记得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知道“小白兔找妈妈”的故事吗?
…………………………………………
故事的结尾那句:“我不能白告诉你,你得让我爽爽!”记得吧?

那你……最后爽了?

网友:
没得成啊!下手有点慢……

网友C:
晕,刷分不是这样刷的,黑人和植树同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晕,刷分不是这样刷的,黑人和植树同学。

呵呵!同道中人啊!!
您这算不算刷分呢?? :loveliness:

网友:
引用 网友C:
晕,刷分不是这样刷的,黑人和植树同学。

冤!我也不想升军衔啊!眼看快要上少将了,啥都还没整明白呢!我都打算开小号来混了

楼主:
我上面还有六级士官等等等等,什么时候才能混个团长干干呢?
昨天刚用锂电,发现LAMA的7.4v电池比镍氢的稍微有点肉。
我的是800MAH的,弟兄们的一般飞多久就停下来?听过不能过放,怎么才能不过放?
以前的镍氢总是被我虐待的不能离地了才停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上面还有六级士官等等等等,什么时候才能混个团长干干呢?
昨天刚用锂电,发现LAMA的7.4v电池比镍氢的稍微有点肉。
我的是800MAH的,弟兄们的一般飞多久就停下来?听过不能过放,怎么才能不过放?
以前的镍氢总 ...

锂电是7.4V所以肯定比原电要肉一些。
我通常飞3分钟左右就停下休息一会儿电机然后再接着玩。买个测电器很便宜也很实用。估计飞个8分钟左右就测一下保障不会过放。

楼主:
我的是0851平衡充,上面的电池插口只有一个2s和一个3s,一次只能充一个电池,有没有办法同时充两个2s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是0851平衡充,上面的电池插口只有一个2s和一个3s,一次只能充一个电池,有没有办法同时充两个2s呢?

不改装的话没有,也不建议这么弄,会完蛋的。
买个B6之类的平衡充吧,以后充大电池也用得到的,像LAMA的电池,基本上30-45分钟的样子就搞定了。

网友D:
充电等待也是一种享受。
那么快充电好了,我怕炸机也更快。
每次飞,都有一种,离别的感觉。
我是不是BT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充电等待也是一种享受。
那么快充电好了,我怕炸机也更快。
每次飞,都有一种,离别的感觉。
我是不是BT了啊?

跟我差不多,飞机肯定也这么想。
不过电池最好别刚飞完就立刻充电,稍等一下再说。

楼主:
刚飞完不要马上充电,但刚充完电可以马上飞吧?
这不叫BT,我认为是一种境界哦!!!
看到那个锂电的0851平衡充,那个3S的不能用个转接头转换成2s吗?那个结构象充电时并联单节充,放电时串联一起放。
没有打开过,里面的原理不懂,讨论下可行性。
而且说明上介绍可以同时充2s和3s锂电。

网友E:
我两台004.用六个电池.再用B6充电器伺候.晚上在家8点飞到11点.好"累"(爽)啊.............马达六天完蛋.比450爽.450炸了要等几天都飞不起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两台004.用六个电池.再用B6充电器伺候.晚上在家8点飞到11点.好"累"(爽)啊.............马达六天完蛋.比450爽.450炸了要等几天都飞不起来.............

呵呵,我真同情你家004的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我真同情你家004的电机。

哈哈.现在飞004耳机听MP3.飞得一跳一跳的.真HI

网友:
LS的兄弟们!我就出去了一个白天,你们就将楼盖得这么高了啊?还严重跑题!
群众的力量真是无穷无尽啊!!!
看你们闹腾得这么热乎,我也凑合两句:锂电池那有这么多讲究哦!锂电池只要不过充、不过放,就放心地、大胆地操吧!——一个半专业搞电池的黑人所言。

楼主:
照这么发展下去,我们论坛岂不成了5IMX里最YD的了,注YD=**。
唉,今天公司聚会喝酒,刚回来,JJ是不飞了。
论敬业还是精神,不能象那个啊_WEN,总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偏偏起舞。

网友:
引用 楼主:
照这么发展下去,我们论坛岂不成了5IMX里最YD的了,注YD=**。
唉,今天公司聚会喝酒,刚回来,JJ是不飞了。
论敬业还是精神,不能象那个啊_WEN,总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偏偏起舞。

寒冬零点炸机飞行男。
现在很可能又在楼下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