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v2的一个大问题

楼主(2009-01-09):
原先出去飞,把v1放在450的小铝箱里,非常合适。
v2加了个刹车盘,放不下了!即使把箱子里的泡沫衬里去掉,还是很紧巴巴的。。。

网友:
 小声问:刹车盘有什麽用?

楼主:
没什么用。特别是对200这种小鸡。
纯粹是装饰性的

网友:
大金小怪,我还以为是什么大问题呢
打PP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在想,不过还没认真试,可以试试装450的刹车碟上去,好像450的比200的还要低

网友:
如果你不玩3D的话可以把刹车碟带的那个小圈圈不装上,这样高度低些

网友A:
想想办法就行了,我的V2就放在450的小箱子里面很好。很舒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想想办法就行了,我的V2就放在450的小箱子里面很好。很舒服

發射機的鋁箱也不錯用喔~~
發射機/EP200/電池/備品/工具 都能裝在一起,
出門攜帶, 非常方便~~:loveliness: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發射機的鋁箱也不錯用喔~~
發射機/EP200/電池/備品/工具 都能裝在一起,
出門攜帶, 非常方便~~:loveliness:

是什么箱子,能发个连接看下吗

网友:
同意楼上的 gaui老大来个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什么箱子,能发个连接看下吗

就是Futaba 12Z遙控器的鋁箱~~: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