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200V2原装电调需要重新设定吗?

楼主(2009-01-09):
新买EP200V2,不知道电调是否需要什么设置,请前辈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ls.一般的电调都是反向的,EP200的原装电调不需要在控上设置反向吗?

网友B:
如果是反转了,请把电机的3条线中的其中两条交换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