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救啊。。。改大lama无刷用1818 ,3s下会不会过载 ...
菜鸟求救啊。。。改大lama无刷用1818 ,3s下会不会过载。

楼主(2009-01-09):
改完不含
电池
在250g左右。
电池是3s 1300 20c 重量120g。2s 1800 15c 重量110g。
全机在370g左右。
1818无刷 15g kv3600 ,7.4v下单个拉力 300g。
按照数据2s下应该没问题。但是应该几乎全油门才能起飞吧?想上3s。不知道会不会过载

楼主:
我顶一下。。。。。。另外齿轮该如何配?

网友A:
你改的是大拉码还是小拉码?
1:1818上11.1V电没问题,电调只要是支持11.1V也没问题,转换器也不会有问题,问题是你上了11.1V后马达转速就太搞了,没法调,也没法控制它.我的小拉码用的2S7.4V20C1300电,一块电池重就是79.5克,装JJ上全重279克,可以飞15-18分钟
2:马达齿不要换,用原装的马达齿

楼主:
我的是大lama ,空机加舵机,什么都没。。。。。。

网友B:
对于ESKY的LAMA V3机型.
不知可否用2500KV左右的小电机,加上10T齿来做动力.
或者用2100KV的小电机,加11齿来做动力.
以上两个问题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C:
不会的,我的53#1就是用的1818无刷,刚刚改成功

网友C:
建议还是用7.4V的

楼主:
用什么齿轮?

网友C:
原机的齿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