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09-01-09):
我买了一个类似于B6的
充电器
,但是没有220V适配器的接口,只有两个鳄鱼夹,只能用电瓶来充,在家里不可能还搞个电瓶吧。请问各位,还有别的什么好办法充吗

网友A:
如果没有电源可以用电脑的开关电源代用,我现在就是用的电脑的电源。容量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