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使用和保养电池。关键是长期不用,如何存放。

楼主(2009-01-09):
怎么使用和保养电池。关键是长期不用,如何存放。

网友:
放电至3.80-3.90V 阴凉干燥处保存,电池使用得当用与不用寿命都差不多

网友A:
锂子电池都是充满电存放,如果不用也要一个月左右拿出来充满电再存放。使用时不要过放电一般用到容量的百分制70左右就充电。
镍氢电池要放净电在存放但是单节电池电压不得低于0.9V。镍氢电池还是有一点记忆效应的使用时最好一次放净电再一次充满电,实在不行用过几次以后再放净一次电再充电。
注意:两种电池都不能短路否则有着火爆炸的危险特别是锂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锂子电池都是充满电存放,如果不用也要一个月左右拿出来充满电再存放。使用时不要过放电一般用到容量的百分制70左右就充电。
镍氢电池要放净电在存放但是单节电池电压不得低于0.9V。镍氢电池还是有一点记忆效应的使 ...

电直用的是锂聚合物电池,不能充满电存放的

网友:
楼上说的对 锂聚合物电池绝对不能充满电存放

网友:
害人害己!!!!!!!!!!!!!!

引用 网友A:
锂子电池都是充满电存放,如果不用也要一个月左右拿出来充满电再存放。使用时不要过放电一般用到容量的百分制70左右就充电。
镍氢电池要放净电在存放但是单节电池电压不得低于0.9V。镍氢电池还是有一点记忆效应的使 ...

害人害己!!!!!!!!!

网友:
回复 网友B:

所有的锂聚合物电池都是这样保存的吗?谢谢!

网友:
再学习锂电池的知识
   我们的模型用锂电池一般能够充放50-100次。最好对锂电池进行部分放电,而不是完全放电,并且要尽量避免经常的完全放电。一旦电池下了生产线,时钟就开始走动。不管你是否使用,锂电池的使用寿命都只在两到三年。电池容量的下降是由于氧化引起的内部电阻增加(这是导致电池容量下降的主要原因)。最后,电解槽电阻会达到某个点,尽管这时电池充满电,但电池不能释放已储存的电量。

  锂电池的老化速度是由温度和充电状态而决定的。下表说明了两种参数下电池容量的降低。

由此可见,高充电状态和增加的温度加快了电池容量的下降。

  如果可能的话,尽量将电池充到40%放置于阴凉地方。这样可以在长时间的保存期内使电池自身的保护电路运作。如果充满电后将电池置于高温下,这样会对电池造成极大的损害。(因此当我们使用固定电源的时候,此时电池处于满充状态,温度一般是在25-30°C之间,这样就会损害电池,引起其容量下降)。

(PS: 最重要的有三点,1.随用随充  2.不能充满电后存放,需存放时,电池应保持半饱和状态 3.充电时旁边不要放置易燃易爆物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锂子电池都是充满电存放,如果不用也要一个月左右拿出来充满电再存放。使用时不要过放电一般用到容量的百分制70左右就充电。
镍氢电池要放净电在存放但是单节电池电压不得低于0.9V。镍氢电池还是有一点记忆效应的使 ...

镍镉电才有记忆效应!    里电满点存放!你你多存几次就等着收尸吧!   里电最好是在3.6V-3.8V存放!    工厂里的都是3.6V-3.9V出厂的!

网友(2009-02-15):
引用 网友A:
锂子电池都是充满电存放,如果不用也要一个月左右拿出来充满电再存放。使用时不要过放电一般用到容量的百分制70左右就充电。
镍氢电池要放净电在存放但是单节电池电压不得低于0.9V。镍氢电池还是有一点记忆效应的使 ...

又是一个误人子弟的!LIPO是3。85V存放

网友:
 也想学习!~~但 是有点迷茫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要乱说,现在有记忆效应的电池就是镍镉电池了,镍氢电池没有记忆效应的。
建议这位模友赶紧补补课,不要误人子弟~~~~~

网友:
镍氢是有记忆效应的,但很少,锂电也是有的,但非常少!
锂电池保存时容量为60~70%最好.怕过放,过充.锂离子电池的终止放电电压为 2.5V~2.75V,再放就是过放了,一般有一块芯片控制,当到一定电压时就截止输出(飞机电池没有看过有的 电调上可以设置吧).刚有一位兄弟说放电到容量70%就为过放,我没有查证,但看起上来不太可能是真的,锂电池几次过放就等于报废.
不清楚是镍氢还是镍镉,还是两者都是:耐过放过充.
锂电池自出厂     1不管用不用随着时间电容量都开始下降(不用时容量为60~70%下降得比较少)
                             2每充电一次也会减少容量.
                             3综合12所以电池两三年之后,充放已经有一定次数,容量一般为为60%多.
                             4锂电池绝多数情况不需要充电12~13小时激活,一出厂就是激活好了,就算你充,好的充电器也不给电池充的(不怕大肚子?爆炸?哈).这个充电12~13小时激活就连SONY和NOKIA这样的大公司的电子产品说明书还说要激活(当初就是因为它们说明书这样写 所以才找了很多关于锂电池的资料看)买锂电池时要注意最好买近一两个月出厂的,因为它的容量随时间减少.

如果新买的电池用的时候大肚子了,很可能是因为电池经不起持续大电流放电!

写得很乱,希望帮到大家吧~!

网友:
可上电池论谈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