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UBEC,成本三元五角!

楼主(2009-01-09):
自制了一个UBEC
PS:我一直以为普通无刷电调的BEC是开关DC-DC式的,调速连M8单片机都用上了,电源部分居然还用线性的,呵呵孤陋寡闻了

所以自己改制了一个UBEC,要说完全自己做,可以,但是手工制作不可靠,自己肯定不敢用。
想来想去,做电子研究时常用的日本KAGA(加贺)KIC-053/DC/DC模块,加两个电容,不就成了,呵呵。原来如此简单。
以下是KIC 053的资料:
■入力電圧:DC10~40V
■出力電圧:DC5V 最大3A
■電圧微調整端子付き
■効率:約81%
■サイズ:約40(W)x28(L)x26.5(D)mm

数据参考网站:http://akizukidenshi.com/catalog/items2.php?q=KIC-053&s=code&p=1&r=0&page=&cont=1

这个东西多少钱不知道,但二手的只要3元,用过好多个,没问题,朋友都用在在测试仪器上,一次也没坏,可见小日本的东西还是靠着住的。这里可以买到http://www.gdlixing.com/pro_main.asp
经测试,实际使用3.5A也没问题。
另外,此模块有个电压调整脚,装一个可调电阻可以把电压调整为4---7伏

小心地拆掉外壳和散热器,可以拆掉的都拆掉,按照要求装上两个电容,然后需要一个金属外壳当屏蔽,用马口铁做外壳,用锡焊就行,发热点要用导热硅脂接触在外壳上,并做好绝缘,输出线要装磁环。我是暂时装在一个散热器上
数出线需要套上磁环。

网友A:
有点复杂啊

我件过有人就用6个7805并联的,比你这估计还轻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复杂啊

我件过有人就用6个7805并联的,比你这估计还轻些!

切忌!7805并联是不行的!!!!!!
先不说效率低发热大的问题,每一个7805的内阻是不同的,最后导致输出电流都从最小的一个走,到头来还是1A!
不信你试试,用两个以上7805并联,电流超过1A的时候,只有一个在剧烈发热!其他的几乎不发热!

网友B:
不错不错,我也有几个同类型的,不过输出电流2A的。
YDS-205 DC-DC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不错,我也有几个同类型的,不过输出电流2A的。
YDS-205 DC-DC

YDS也用过,不过感觉空载耗电挺厉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  交易信息屏蔽 ****
请参阅第三章、发帖规则-9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88471&extra=page%3D1
是不是就这个??

对呀!就是这个。
要拆掉散热器,输入和输出加电容,再做个铁皮外壳好屏蔽散热,输出要加磁环,其实那些成品UBEC差不多就是这个东西

网友:
能具体点吗?谢谢!

楼主:
那你得等等,我简单画个图

楼主:
我找到一个图,不知能否看懂。电容我用的是2200微法的。
这个图是KIC125的,和053完全一样

楼主:
再上个图,这个是YDS系列模块的电路图,跟KIC系列一样,图中的模块管脚1,2,3,4,分别对应KIC系列的:1输入正+,2公用-(公共负极),3输出正,4调节端。调节端完全可以空置什么都不接,这时输出5V。
另外,输入电压是从10V到40V都可以,输出端的电容耐压10V2200uF即可,输入的电容2200uF,耐压要大于你的输入电压一半以上,不过据我测试如果输入电源是电池,输入电容不加也行。

网友:
继续学习了~~~~~回去改造下,我也来用用看,好用的话,就省一笔小钱了,哈哈~~~~~

网友D:
关键是可靠性,BEC出问题那绝对是大问题

网友:
我做的可调电源就是用它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键是可靠性,BEC出问题那绝对是大问题

这都是工业上使用的成品模块,可靠性很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公用- 是输入输出都接上去的吧
输入输出上都+电容?直接把电容接镇+-极的线上么?

对啊,输入和输出负极是公用的(共阴极),电容就并联在输入的正负极和输出的正负极上,一边一个,(看那个YDS的电路图)电容也要看准正负极,带白杠的一边是负极。另外一定不要忘了输出加磁环,方法就跟成品UBEC一样。还有,散热器也不轻,干脆不用加散热器,直接用铁皮做个外壳顺便当散热器,电路板贴散热器的一面要图上导热硅脂然后贴在铁壳上,做好绝缘。(如果板上的双面胶没拆坏的话直接用就行,那估计是导热的双面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点复杂啊

我件过有人就用6个7805并联的,比你这估计还轻些!

有5A的7805,1个就行了。

网友:
嘿嘿,不知会不会干扰接收机。。。以前gale做过一个DC-DC的UBEC。。。结果老是炸机。。。后来才发现UBEC有干扰。7805输出端并的话电流有提升,但是不大,我的大机子上用了4颗7805,每个舵机单独供电,接收机和电调用内置的LF50,共地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