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un-a6充a123电池。最大5a充。对充电器损伤大吗

楼主(2009-01-09):
不知道用最大5a充a123电池。对充电器伤害大不大。还有接口顶不顶的住。希望用过的朋友出来说说。

强烈希望降到400一下。

网友A:
电池没坏就烧香吧!!!!

网友:
5A的充电电流主要是针对5000MA的大电池的。接口可以承受这么大的电流的,放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没坏就烧香吧!!!!

电池怎么坏。不是说可以冲吗。电压可调。 那个用过。冲过的露个脸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没坏就烧香吧!!!!

我用960sr都是用8.5-9A充的,也没有问题

网友:
质量好的插座和插头5A没有问题,只是电池的平衡线要稍好点儿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晕乎乎。。。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跟质量没关系,XH类型的插座标称最大电流就是3A,我相信A6不会定制特殊的镀金座吧,就算A6定制了,电池平衡插头也是普通的也没用。大家去查一下此类插座的技术参数就知道了!

正解,,XH 2.54 就只能如此,再镀金,镀银也没用.这年头忽悠RC的太多了,只要和RC一相关,狗S都是高档货.

所以串+平是最好的.而且国外新出的充电器都是这个模式. 平衡电流基本在1-2A,

网友:
平衡线那部分一定要注意,A123电池基本都是自己组装的,如果要使用独立冲的话,那么平衡线部分一定要选用能承受高电流的线材,千万不能马虎,否则会有燃烧的危险。

网友:
建义用awg20或awg22硅胶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解,,XH 2.54 就只能如此,再镀金,镀银也没用.这年头忽悠RC的太多了,只要和RC一相关,狗S都是高档货.

所以串+平是最好的.而且国外新出的充电器都是这个模式. 平衡电流基本在1-2A,

平衡电流2a的有什么充电器?看了EOS0720net,充电电流20A,但是平衡只有300mah,害怕平衡的速度不够,无法快速充A123

网友:
已经用过A6来充,4A的电流,重过两组A123,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插头和线都没有感觉到明显发热,平衡线是自己买插头做的,充电器已经有2个4S的,3个6S的,最后买了A6,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