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请黑人同志或高人指点电池的问题!

楼主(2009-01-09):
例如 JJ本身带的是7。4V 480MHZ的电池 放电不明。。(如何能测试放电是多少?万能表可以吗?)
这个时候如果换上一个7。4V  1200MHZ  15C放电的电池会不会对JJ的电机和4合1照成影响 严重的话会不会烧?
注:主电机无刷。尾电机碳刷。

网友:
小弟略知一二,简单说一下
1. 万用表不可以测,测试放电C数很麻烦,不光要测放电峰值,还要测平均持续放电电流,要用电流表测,很麻烦。
2. 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不会有任何危险。

网友:
我知道你现在很兴奋,提前祝贺你了。
唉,羡慕啊。

网友A:
LS的羡慕什么呢?把心情形容一下

网友B:
LZ奏不能费点事出个图让我也眼馋馋那

网友:
引用 网友A:
LS的羡慕什么呢?把心情形容一下

羡慕他马上能爽飞QUARK了……
口水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例如 JJ本身带的是7。4V 480MHZ的电池 放电不明。。(如何能测试放电是多少?万能表可以吗?)
这个时候如果换上一个7。4V  1200MHZ  15C放电的电池会不会对JJ的电机和4合1照成影响 严重的话会不会烧?
注:主电机 ...

亏得我学过些电子和搞过电池的探究,不然,就被你给问趴下了!
问:例如 JJ本身带的是7。4V 480MHZ的电池 放电不明。。(如何能测试放电是多少?万能表可以吗?)
答:兄弟,你起码得告诉我是什么类型的电池是不是啊?各种电池的特性是不一样的哦!针对不同的电池,有不同的检测方法……您这样让我从何说起呢?
问:这个时候如果换上一个7。4V  1200MHZ  15C放电的电池会不会对JJ的电机和4合1照成影响 严重的话会不会烧?
答:一个电器(包含我们玩的遥控器)会不会烧,1、与它的设计的电路结构有关!2、与电路承受的电源电压有关!3、与该电路所携带的负载有关!4、若是大功率电路,又与散热是否良好有关!您问:上一个7.4V 1200MHZ(我猜应该是1200mAh的容量吧?)15C的电池会不会烧4IN1?我可以大胆地告诉您:只要电压没有超出4IN1的承受范围,绝不会烧!

比如:您原来使用的是7.4V 1000mAh 10C的电池,现在使用7.4V 1000mAh 30C的电池,除电池放电电流更大外,什么都没变!
几C是电池的一个技术指标,7.4v 1200mAh 15C表示:该电池的最大放电电流可以达到1200X15=18A(容量X几C=最大放电电流)!您今后可以按这个公式计算出最大电流值,可大致知道电池放电性能的优劣……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亏得我学过些电子和搞过电池的探究,不然,就被你给问趴下了!
问:例如 JJ本身带的是7。4V 480MHZ的电池 放电不明。。(如何能测试放电是多少?万能表可以吗?)
答:兄弟,你起码得告诉我是什么类型的电池是不 ...

1: 黑人同学教训的是!我果然是菜鸟把字都打错了。是mAh 不是MHZ 。最基本单位都搞错了。。。。
2: 另外想问的是 电池写是写7。4V 但是在充满的情况下 会略微高于这个电压数
        我想知道有没有办法可以测量出4合1或者电机能承受的最大电压?是否需要专业道具?
3: 7。4V 480MAH  和 7。4V 1200MAH 2快电池在满电的情况下电压是否会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奏不能费点事出个图让我也眼馋馋那

不好意思啊 货没到 我也急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1: 黑人同学教训的是!我果然是菜鸟把字都打错了。是mAh 不是MHZ 。最基本单位都搞错了。。。。
2: 另外想问的是 电池写是写7。4V 但是在充满的情况下 会略微高于这个电压数
        我想知道有没有办法可以测 ...

打住!绝不能用“教训”这两字!
记住:伟大领袖“上山植树”教导我们:要互相帮助,共同提高!
1、你还是没将电池的种类给说清楚啊!兄弟~~~~~~~~~~~~~
我就当你的电池种类是锂聚电池来回答:该种电池,在满电的时候的端电压为4.2V/节(片),其标称的电压为3.7V/节(片)。极限放电电压应根据厂家的指标,常见的范围在2.5V~3V之间。
顺便说下镍镉和镍氢电池:单节电池的满电压在1.4V左右,极限放电电压在1V左右(这个左右都是正、负10%以下)。
2、7.4V的电源电压不会烧(除负载短路或过载)4IN1,提高电压比较难说了,要看具体情况!要我回答这个比较复杂的问题,除非你能让我看到实物后我才能帮你作个定性的分析……
3、两块不同容量的电池,若,新旧程度是一样的话,充满后的电压几乎一样!

楼主:
真该打PP了。。。。
1个电源都是标Li-Poly  另外一个是Lipoバッテリー  我不懂日文。。。 不过应该一样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该打PP了。。。。
1个电源都是标Li-Poly  另外一个是Lipoバッテリー  我不懂日文。。。 不过应该一样吧。。。

“日本人”的字?我一个也不认得!
你用GOOGLE的在免费线翻译http://www.hao123.com/ss/fy.htm查一下看看……

楼主:
是LIPO电池

网友:
还有问题吗?

楼主:
刚刚测量过 副厂电池 原标 7。4V 1200MHA 在满电的情况下 是8。8V左右
原厂电池没到无法衡量
如果2者相差不大 就OK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测量过 副厂电池 原标 7。4V 1200MHA 在满电的情况下 是8。8V左右
原厂电池没到无法衡量
如果2者相差不大 就OK了

8.8V?你用什么表测的?
若是用的4位半的数字表测的话……呵呵!8.8/2=4.4哦!过充喽!
标准的电压应该是4.2V+-0.05%。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测量过 副厂电池 原标 7。4V 1200MHA 在满电的情况下 是8。8V左右
原厂电池没到无法衡量
如果2者相差不大 就OK了

8.8V,要么你万用表不准,要么就是过充了,正常的应该是8.4V,可以上下0.1V

楼主:
万能表。。。
我这个表量1。5V电池 算出来是1。6V
过充是不是意思这个电池不能再用了? 还是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万能表。。。
我这个表量1。5V电池 算出来是1。6V
过充是不是意思这个电池不能再用了? 还是怎么样?

你这样检测万用表的精准度是不准的!
因为,标明1.5v的干电池,在全新的时候,其端电压能达到1.7V左右啊!
建议你先将手上的万用表找个标准电压校准一下。
比如在业余条件下:测量一下LM7805负载电流为500mA时的端电压是不是4.95~5.05v,这样你就能知道万用表是否准确了。
若是充电器不良发生过充的话,那相当危险哦,会引发爆炸和火灾啊!

楼主:
我现在手头上这个7。4V的电池是有个专门的充电器 满电变灯 我看着充
一满就关。应该不会爆炸吧。。。
如果用过充的电池就有可能损坏4合1和电机了 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手头上这个7。4V的电池是有个专门的充电器 满电变灯 我看着充
一满就关。应该不会爆炸吧。。。
如果用过充的电池就有可能损坏4合1和电机了 是吗?

专门的充电器是个什么充电器?合格的锂充电器,当单节锂电池的端电压达到4.2v时会停止充电,绝不会发生过充。
即使电池长时间连接在充电器上,也不会发生事故(除非充电器里有元件损坏)。

网友:
 说的东西有点深奥,慢慢看~!学点知识

楼主:
我跟楼上的一样 越听黑人同志说 头皮越发麻。。。
我的充电器应该是山寨的 充电头还是拿胶包起一个小接头 接电池。估计靠不住。。。

如果是这样 我要等原装充电器和电池到了 充满之后量一下  如果2快电池满电情况下电压相差超过2V 我就不用哪个
1200MHA的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跟楼上的一样 越听黑人同志说 头皮越发麻。。。
我的充电器应该是山寨的 充电头还是拿胶包起一个小接头 接电池。估计靠不住。。。

如果是这样 我要等原装充电器和电池到了 充满之后量一下  如果2快电池满电情况 ...

我建议你去买个智能平衡充,这样的话对电池好,万一某次过放了还有机会能救回来。
我不信你不心疼那原装电池。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跟楼上的一样 越听黑人同志说 头皮越发麻。。。
我的充电器应该是山寨的 充电头还是拿胶包起一个小接头 接电池。估计靠不住。。。

如果是这样 我要等原装充电器和电池到了 充满之后量一下  如果2快电池满电情况 ...

你就不能把那个比较牛的JJ亮出来我们瞻仰瞻仰,光问电池了,再这样我替老黑收学费了,是吧老黑?
老黑,咱俩五五开还是四六开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建议你去买个智能平衡充,这样的话对电池好,万一某次过放了还有机会能救回来。
我不信你不心疼那原装电池。

我都是飞到每节3。7左右就不飞了。你们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建议你去买个智能平衡充,这样的话对电池好,万一某次过放了还有机会能救回来。
我不信你不心疼那原装电池。

原装电池佩专门充电器 哪个质量我可是放心D
现在就是担心山寨版的电池把JJ搞坏 所以才有这一请教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就不能把那个比较牛的JJ亮出来我们瞻仰瞻仰,光问电池了,再这样我替老黑收学费了,是吧老黑?
老黑,咱俩五五开还是四六开啊?

不是我不亮。。。是JJ没到手 最快要星期2 我自己都等的郁闷列。。。
也没你们想的这么牛,不过是个比较稳定和维护方面省心的休闲飞的新手JJ。。。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我不亮。。。是JJ没到手 最快要星期2 我自己都等的郁闷列。。。
也没你们想的这么牛,不过是个比较稳定和维护方面省心的休闲飞的新手JJ。。。

是我2009年年底以前的终极目标啊。我一定也要飞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就不能把那个比较牛的JJ亮出来我们瞻仰瞻仰,光问电池了,再这样我替老黑收学费了,是吧老黑?
老黑,咱俩五五开还是四六开啊?

啊哦~~~~~!都有人自告奋勇地当我的经纪人啦!
在这个坛子混得啊?如鱼得水……
经纪人:我发起的团购,你接下去张罗一下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