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004前几天还飞的很稳的,今天就很难控了,是怎么原因啊?

楼主(2009-01-09):
我的004以前很稳的侧悬停都没事的,可是今天就是不行,舵打上去要过一段时间才有反应,没有以前灵敏了,是怎么原因啊?

网友:
看看副翼的角度。

楼主:
副翼角度是不对了,可是怎么调到一样啊?

网友:
大概估,最最方便的是都调到水平,就是0度

网友A:
上山兄弟还没出现.先等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山兄弟还没出现.先等等!

啊?这事儿不是我干的啊……
想要灵敏就先副翼0度试试看咯。送一下螺丝,然后用螺距尺放到0度,没有螺距尺就用眼看,把副翼和主轴顶上的旋翼头固定大桨的那个零件放平行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啊?这事儿不是我干的啊……
想要灵敏就先副翼0度试试看咯。送一下螺丝,然后用螺距尺放到0度,没有螺距尺就用眼看,把副翼和主轴顶上的旋翼头固定大桨的那个零件放平行就好了。

来了.我现在才叫郁闷呢/原厂塑料桨我两台004都没双桨.无聊把木桨装上去.嘿嘿.双桨啦.动静平行都搞了.450双桨还能搞搞.这个怎么搞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来了.我现在才叫郁闷呢/原厂塑料桨我两台004都没双桨.无聊把木桨装上去.嘿嘿.双桨啦.动静平行都搞了.450双桨还能搞搞.这个怎么搞呀!

咋会这样呢……?正好跟我相反。还是先试试看松紧两个桨夹。一边转起来高的话做个标记,换到另一边,如果还是这个桨高,那就是桨的问题了。

网友A:
我觉得是桨可能变形了.买了3个木桨.有两个有问题.还是安心飞塑料桨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是桨可能变形了.买了3个木桨.有两个有问题.还是安心飞塑料桨好了!

囧……你这么一说我觉得我很有负罪感。
希望你能遇到好的木桨吧。

网友:
模形这东东也要看运气的啦.用塑料桨有的也会出玩动力不足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来了.我现在才叫郁闷呢/原厂塑料桨我两台004都没双桨.无聊把木桨装上去.嘿嘿.双桨啦.动静平行都搞了.450双桨还能搞搞.这个怎么搞呀!

004天生就是个双桨胚子——植树说的!
双眼皮儿才好看啊——我说的 !

网友D:
我还是先飞原始机。。。等像LAMA一样飞腻了,再折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还是先飞原始机。。。等像LAMA一样飞腻了,再折腾吧。。

这个就有点难度了,估计你至少要飞到刷锅或者航线之后才会觉得飞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004天生就是个双桨胚子——植树说的!

这话我怎么觉得看着那么不眼熟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004天生就是个双桨胚子——植树说的!
双眼皮儿才好看啊——我说的 !

可能我的手巧啦。塑料桨给我扭得没双桨。木桨没办法扭/郁闷。又损失几十块钱。我可以吃一个月啊。穷啊!!!!!

网友E:
我看着作者和那句话都眼熟,ESKY的人非告你不可。
不过植树同志对于ESKY的技术进步和魔友的支持是有目共睹的 。
我上面的那个手势是好还是拜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看着作者和那句话都眼熟,ESKY的人非告你不可。
不过植树同志对于ESKY的技术进步和魔友的支持是有目共睹的 。
我上面的那个手势是好还是拜拜啊?

我看像是在赞美你自己的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