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GL450S的留空时间

楼主(2009-01-09):
请问各位飞GL450S RTF版的留空时间大致是多少。我的就5分钟左右悬停 感觉偏少啊。
我的配置 GL450S RTF版已更换金属悬翼头 电池1800MA/15C

网友:
基本就5-6分钟,
换12T的铜齿可以久点

网友:
我的飞越450s用2200mah的电池,悬停时间8分钟,电池充电在1600mah左右

楼主:
我不飞3D哟,就飞小航线和悬停,都才只能飞5分钟呀

网友A:
LZ检查一下大齿和电机铜齿的咬合是不是太紧,还有皮带是不是太紧,还有各个轴转动是否顺畅,还有电池是不是虚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检查一下大齿和电机铜齿的咬合是不是太紧,还有皮带是不是太紧,还有各个轴转动是否顺畅,还有电池是不是虚标了?

这些都检查过了,出了电池虚标没法测试外。电池是GL套装来的1800MA/15C

网友B:
LZ的这个原配电池是这样的.留空就这个时间.我估计你的机子油门与螺距没配合好!你可换11T和12T的齿来试.12T比较适合这RTF的配置!用原来的13T如果按照常规螺距设定的话,马达转数偏高,就算是悬停的声音听起来也相当恐怖.你可把最低螺距调为+2或+3度.再悬停看看?留空时间也会明显增加的!欢迎老手指教!

网友C:
我也是GL450S 换齐了金属件 但是为啥 慢电的原配电池 放电起伏很大?( 刚开始要满油门才能在半米不到的地方悬停 大约40 秒以后 放电会越来越大,
最后在半油门的地方就能悬停了  问下这是为啥?  电池电调都是原配的 电池冲放不超过5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GL450S 换齐了金属件 但是为啥 慢电的原配电池 放电起伏很大?( 刚开始要满油门才能在半米不到的地方悬停 大约40 秒以后 放电会越来越大,
最后在半油门的地方就能悬停了  问下这是为啥?  电池电调都是原配 ...

我也会偶然出现这个故障,不知道是不是跟冷天气,电池温度低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的这个原配电池是这样的.留空就这个时间.我估计你的机子油门与螺距没配合好!你可换11T和12T的齿来试.12T比较适合这RTF的配置!用原来的13T如果按照常规螺距设定的话,马达转数偏高,就算是悬停的声音听起来也相当恐怖 ...

我是照原来说明书上的螺距设置的-2-----9度,起飞的时候声音是很恐怖

网友:
我的450用2200mah的电池,悬停时间8分钟

网友:
晕了,我刚才出去飞GL450,两个2200电池,都不到5分钟。声音是相当恐怖啊。下吃试试2的螺距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GL450S 换齐了金属件 但是为啥 慢电的原配电池 放电起伏很大?( 刚开始要满油门才能在半米不到的地方悬停 大约40 秒以后 放电会越来越大,
最后在半油门的地方就能悬停了  问下这是为啥?  电池电调都是原配 ...

这个在冬天很正常,温度低电池内阻大,电量也放不出。不过你一放电产生大量热量,电池温度一下就高起来了,所以就可以正常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