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3理铁电池到底用什么充电器好

楼主(2009-01-09):
x6.a6等等。那种充电器好用哦。越看越迷糊了。用过的朋友推荐下。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我想问一下,A123好用吗

网友:
只要支持的都可以

网友:
LS好像是赚分的。。。。。。

网友A:
很简单啊,又不是什么娇气的电池,直接用Esky的平衡充就行了~ 虽然只有0.8A充,慢了一点~
充满了在车上很爆力~ 绝对比NI电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怎么看 你的一堆的电池都是加拿大的锂电 不是A123哦 两种电池的截止电压是不一样的

网友:
7楼的电象锂锰

网友:
我新买了一个用着不错,出口型的,厂家给我下载了说明书,镍氢,镍镉,铁锂,锂聚,锂离子,都能充并随时能观察电压,用着不错功能不少,最主要的是花钱不多,造福模友的春天到了。(07年夏天买了一个花了400元只能充锂聚,和镍氢,还不是独立平衡冲充镍氢也不太好用)。

网友:
7楼的朋友,你在忽悠人家啊?0851的截止电压不合适a123用的。

充电器便宜可以选b6,中间的可以买x6,un-a6那种,高档的可以买960,1010那类。
其实a123很粗用的,假如你有合适截止电压的镍氢类冲电器也可以,甚至可以直接用汽车电池或电源直接充电也可以,只要监测好充电电流和电压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啊,又不是什么娇气的电池,直接用Esky的平衡充就行了~ 虽然只有0.8A充,慢了一点~
充满了在车上很爆力~ 绝对比NI电爆~

咦 怎么这么面熟啊 想了半天原来是我卖给你的电池啊 倍有亲切感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位楼主不懂别瞎吹了,先了解一下A123的标吧

网友:
我用便宜货假b6充,截止电压3.6V单节,充进电量2200mah
用高级货960sr充,截止电压3.7v单节,充进电量有2350~2400mah不等
b6用5A充电(最大能力了),充电30分钟,可以平衡3s,4s没有试,不知道行不行,6s充了2个小时还没有平衡好,有一个单节已经3.6v了,其他的还是3.4v
960用10A充电,不知道为什么,充电器工作的时候最大只能7A,2分钟以后变成5A,充电时间35分钟(比b6还长),对不起它的价位!
个人总结:如果不用充3s以上的电池组,b6充a123就很不错!

网友:
B6大电流发热太大了.平衡更是恶梦...我已经弃用了.虽然价格便宜.
现在用i charger106B,平衡模式充6S A123,15分钟搞掂.最大充电电流达到8.X安.
UN A6也到手了,找天充充试试...

网友:
等你un-a6的效果。我最近也在愁a123的充电器

网友:
X6也不错串冲最大5A 平衡冲也行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的充是什么牌子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