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请帮帮忙!

楼主(2009-01-09):
我的450加油时左边的舵机会联动,导致还未离地就发生右翻!油门不大时不会翻!往左打控制杆一点用没有!打右边也没用!很奇怪!望高手解答!下面是个比较模糊的图片!手机拍的!呵呵这个时候飞机已经翻了!

网友:
升降舵反向了,调控上的舵机反向设置,使3个舵机同时向上或向下。

楼主:
谢谢!我去试试!

网友:
你是不是拔了舵机线重插过呢??如果是那就是你把1、6通道插反了!

楼主:
没有拔过!买来啥样就啥样的!呵呵!

网友:
买来啥样就啥 = 卖家随插上的,都要拆开重新安装

楼主:
不歪了!不歪了!我把6通道设置成反向了!把十字盘油门混控打开了就好了!不过现在起不来好像是电池电量不足!买来还没冲过电呢!嘿嘿!但是尾巴好灵敏哦!!

网友:
没充电就想飞,想让电池入土啊

网友:
十字盘混控根本就没有调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改怎样调试 我用的T9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