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4准备不要平衡翼飞!

楼主(2009-01-09):
今天炸机把004的平衡翼炸短了三厘米左右。上紧再飞,感觉飞机好灵敏啊。因为平时我飞两台004。对比之下。在家飞可以左闪右闪。前几天坛子有位高手飞250不要平衡翼/等明天拆了,试下能不能飞。本人把手机,相机都处理了。才买了几台004玩,所以没图片上啊。等我练好画画一定上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炸机把004的平衡翼炸短了三厘米左右。上紧再飞,感觉飞机好灵敏啊。因为平时我飞两台004。对比之下。在家飞可以左闪右闪。前几天坛子有位高手飞250不要平衡翼/等明天拆了,试下能不能飞。本人把手机,相机都处理 ...

不得不佩服一下你卖家当也要搞飞行的决心……
但是我怕你这么飞下去仅有的飞机家当也都炸没了。
我倒是期待你给004也来个无副翼系统或者飞行方法教材

网友A:
我试过不要重锤飞004.。。。控制太难了。。。也许是我技术差。。后来还是老老实实加上重锤。。。再后来干脆把平衡翼杆改成 自行车的钢丝了。。。就一个字。。。稳,,有兴趣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试过不要重锤飞004.。。。控制太难了。。。也许是我技术差。。后来还是老老实实加上重锤。。。再后来干脆把平衡翼杆改成 自行车的钢丝了。。。就一个字。。。稳,,有兴趣试试吧

你跟他说这个肯定是没用了,这家伙连副翼都不要了,肯定是必死的决心去飞的。副翼都不要了还要什么车条啊。

网友B:
我决定不要大桨飞~~~

昨晚上修机试过了~

没飞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决定不要大桨飞~~~

昨晚上修机试过了~

没飞起来~~~.........

我觉得你这是不用大脑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决定不要大桨飞~~~

昨晚上修机试过了~

没飞起来~~~.........

O(∩_∩)O哈哈~   兄台。上个视频看看

网友:
我决定不用控飞了,手投!

但是问题是留空时间太短,看来要升级锂电了

网友:
要稳,还是LAMA好。

今天真机悬停练习E004,比想象中的要稳。可控,好控。
可以在模拟器里面找一款相似的飞机,练习四面悬停项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决定不要大桨飞~~~

昨晚上修机试过了~

没飞起来~~~.........

猛人啊。。。。。。。。。。。。。。。。猛啊。。。。。。。。。

网友C:
无副翼飞004? 不可能的事。。。。 没办法控制的。。。。。

至于那个副翼两边的配重锤 有和没有 我没任何感觉。。。。。

关于平衡杆长短的问题  我的调校要比原长度短。。。。。 发现短的平衡杆更加适合我

虽然很久没飞004了 今天进来关注一下 发现004最近貌似很红火哦

网友:
我决定不要电机飞~~~

昨晚上修机试过了~

没飞起来~~~.........

网友:
楼下对齐…………
呵呵,路过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副翼飞004? 不可能的事。。。。 没办法控制的。。。。。

至于那个副翼两边的配重锤 有和没有 我没任何感觉。。。。。

关于平衡杆长短的问题  我的调校要比原长度短。。。。。 发现短的平衡杆更加适合我

...

我也没试过。主要炸机炸断了平行杆。不想换直接上紧没断的续继飞。呵呵,等哪天炸到没有了就是没副翼了。

网友:
004我飞过,不用大大桨和副翼,一吹就飞起来了,很稳

网友:
无副翼~~~~~~~~`牛人挖~~~~~

我用雷鸟试过~~~~~~悬头没有了陀螺效应!那效果是刚刚的!   想不炸都难!

网友D:
到底004和lama的分别有多大? 谁的速度快些?? 我到底买那台好啊??? 我是新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到底004和lama的分别有多大? 谁的速度快些?? 我到底买那台好啊??? 我是新手!!.....

差别很大。新手要是没有很强的承受能力和信心还是先上LAMA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