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0109长沙麓谷FPV

楼主(2009-01-10):
飞的翼龙.场地不理想,干扰大,和别人在同一个地方失控炸了下机,不过飞机没事.

网友:
没人要做这个沙发呀````

网友:
只要是航拍的都顶 喜欢翼龙 ls的强了沙发我就板凳吧

网友:
我刚航拍回来,把我摄象机安翼龙上了,飞了大概4分多钟把,想降下来,就在转弯进场的时候没看好,自己感觉撞不上那信号塔,可偏偏就撞上了! 飞机翻了个跟头,我一拉杆飞机正了,本想加油升高,可一加油飞机就翁翁的,声音很大,然后急忙收油,滑行降落了,在一看给摄象机供电的线从接收上脱落了 白弄了一次,带家一看摄象机里什么都没有下来检查后发现铃铛电机和座之间活动了,开了,螺丝松了 桨也坏了,飞机机身的接缝处也裂了一点,冬天容易裂开,夏天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