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手A123的问题汇总

楼主(2009-01-10):
    随着二手A123的来源增加,使得原本价格很高的A123逐渐受到关注!我把自己的疑惑提出来,希望一起讨论,造福大家:

1、二手A123的好坏如何判断,有没有较可靠的方法?
2、二手A123是不是存在二次激活的问题,如何进行?
3、由于是二手的质量可能参差不齐,有玩家建议逐个冲,那么充电器上的串冲加平衡冲的方式能用在第一次充电的二手A123上吗?
4、由于放电截至电压不同,一般的电调能不能正确的设置保护电压,和识别颗数?

楼主:
补充问题

5、平衡线的连接方式如何弄,有个图就好了,比如串联8节?

网友:
欢迎讨论

以A123电池的特性
我在想还有没需要有平衡充的必要

网友:
3、由于是二手的质量可能参差不齐,有玩家建议逐个冲,那么充电器上的串冲加平衡冲的方式能用在第一次充电的二手A123上吗?

可能一节电池就不用平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5、平衡线的连接方式如何弄,有个图就好了,比如串联8节?

不知道错没,还请指点!

网友:
还有个问题,2手的123买来在组装的时候如何挑选,看到有些朋友要把123单独拿来冲放几个循环过后,测试正常了,再组装,有必要吗,希望高手发个详细教程出来

网友:
二手的确实有二次激活的问题一般可能要5个循环作用才能达到暴力的效果

网友:
我个人感觉容量和内阻平衡就行!
我的经验:
用960的d-c循环2次,在电池上标注内阻和容量,将相近的组在一起就好!

楼主:
高手赶快出来指点啊!!!!!!!!!!!!

楼主:
感谢,奇多!!!
那位大哥评价一下,接法是否正确?

网友: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10bb717487849.jhtml

想试下这个充电器充 A123 的磷酸铁锂,据称是电压自动适应。

我们现在见到的 A123 电池也都是 Dewalt 品牌的工具电池中拆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