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床架的高度~!

楼主(2009-01-10):
做托~买了个床子~250的床~
还没到~为了给它按个家,想先做个架子,请问一般架子做多高啊?
加工的活满多的~我想坐着干的话,架子是不是可以做的矮一点?
大批量加工没有影响吧~!

网友:
只听说过"站死的车工",没听说过"坐死的车工"

楼主:
这样说车床还是尽量站着操作了~
知道了谢谢~
那床架的高度一般多少比较合适呢/?

网友A:
中拖手柄高过肚脐眼两指 脚下最好垫木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拖手柄高过肚脐眼两指 脚下最好垫木板

OK知道了~不过这吗说~还必须等到床子带了才能做架子了`
郁闷

网友:
坐着可以 我以前还蹲着干呢。就是没躺着干过。
不过 飞出来的烫死了

网友:
320底柜是66cm 估计和250的一样

网友:
厂家有尺寸可参考,我是根据自己习惯,做的75CM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