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手工阳极化

楼主(2009-01-10):
       铝合金经硬质阳极氧化处理,表面可形成厚度30~50μm和硬度约500HV左右的膜层,具有优异抗蚀和耐磨性能。铝合金硬质阳极氧化处理后的应用范围十分广泛,涉及纺织、自行车、照相机、气动元件、手术器械、光学仪器等各行业,适用于缸套、活塞、齿轮、叶轮、导轨、轴承、模具工程构件。
下面就到了如何在家中进行阳极处理————
一、        条件:必定是铝或是铝的合金才能阳极。
二、        设备:瓦盆(陶盆、瓦缸也可以,只要耐酸性溶液腐蚀,能放得下零件就行)PS:好像塑料的也可以。
三、        电源:9.6V---12V的电池或直流变压器
四、        溶液:浓度为12%硫酸(H2SO4)溶液。(例如:100毫升的溶液中,硫酸占12毫升,水88毫升)或者电解液好像也可以(卖电瓶的 修车的地方有)
五、        不锈钢板2块(100mmX100mmX300mm的尺寸)
六、        导线若干;
步骤如下——————
需要阳极的零件先要彻底除油(包括指纹、手汗、脏东西等等)例如用微温的洗衣粉水擦洗后用清水彻底冲洗,晾干。
往玻璃缸中灌入体积为88%的自来水,然后再一面用玻璃棒搅拌一面缓慢的加入体积为12%的浓硫酸,
!!!!注意!!!!一定不要先放硫酸再放水,因为浓硫酸与水会产生高热,这样水会炸沸的!!!很危险!!!
溶液的量已能淹没过零件为准。估计需要数小时才会冷却至室温,溶液温度在10摄氏度以下时阳极硬度很高,超过20摄氏度效果不好,切记!!!
把不锈钢板焊上导线,或穿孔用不锈钢丝穿过使其导电,并串联起来。浸没溶液中并处于瓦盆两侧(贴着盆壁)接通直流电源的负极。
4、        把已经除油并干燥的零件用不锈钢丝接通直流电的正极。浸没于溶液当中。
5、        静待60分钟,大功告成!!!
A、        如果原先零件已经充分完美的抛光(如镀铬一样),阳极后会呈现不锈钢的质感,而且表面耐刮伤!!
如果想呈现枪灰或是雾黑的质感,阳极前就要先进行喷沙处理,阳极刚结束用镊子夹出(防油污)置入黑色或灰色“矿物染料” (化工店有售)溶液中。想颜色深些就泡久一点。总之泡什么色就得什么色!!!
最后用温热机器润滑油全部擦拭表面,使其封闭钝化,此法可保持永久的色泽不变。;
其实所谓阳极就是使铝件接通正极(阳极),通过酸性溶液的导电作用,使其表面产生一系列的反应,增加表面硬度、耐腐蚀度。并且改造表面物理结构,使其容易吸附染料。
以上均为本人多次实际操作过的方法,百试百灵!!今后弟兄们的铝质零件表面“毁容啦”就不再需要找喷漆工啦!!希望多提宝贵意见!!
针对专业人士的需求,作如下回复:
送电伊始,电流密度为0.5A/dm2,在25分钟内分5~8次逐渐把电流密度提高到2.5 A/dm2,最终电流密度依零件尺寸、表面积、材料具体成份、达到要求而定,一般在1~5 A/dm2为佳
2、        电压一般为8~12V最终电压依零件尺寸、表面积、材料具体成份而定。
使用草酸为电解液的产品颜色依铝合金成分和阳极时各种条件有关,可承银白、黄铜色、黄褐色的氧化膜。建议使用12%(V/V)的硫酸溶液,价格低廉、溶液稳定,可得浅银灰、银白色氧化膜,不影响后期染色的成色,就算不染色也有不锈钢的质感!!!!!!
电流的预设曲线,因材料成分、欲达效果等因素而异。

网友:
 学习了。这行业没有接触过。

网友:
上图更好

网友:
又学习了一招

网友:
搞一个教程把,照片的

网友:
上图把过程发上来更好

网友:
好啊,该加精!

网友:
好   先收藏,有时间试一试.成功后上图让大家共享.

楼主:
我忘了说是转帖的,好东西一起分享嘛

网友:
好帖 学些了 有流程图就更好了

网友:
回来试试 。

网友:
好帖子~这样的帖子一定要顶

网友:
最近制作小雕机,做了一些铝件,也想在家里阳极氧化,做了一个简易氧化槽,可是硫酸买不到(要市级公安局审批)根据网上的资料,草酸可以替代硫酸价格也很便宜,日本都是用草酸的,还沒有试验,这个帖子很好,大家一起交流。

新佛山首页   |   招聘求职   |   房产信息   |   购物频道   |   数码冲印   |   分类信息   |   网站建设   |   校园网盟   | 地图导航   |   公交查询   |   广告服务   |   留言咨询

  黄页首页 搜索:   选择大类 铝型材 铝扣板 铝管 铝合金门窗 工业铝型材  选择小类  所有地区 广东 广西 湖南 湖北 上海 其它

铝及其合金的表面处理及着色装饰
来源:中国铝型材网    2008-9-5 18:51:44    作者:中国铝型材网

  铝及其合金的表面处理及着色装饰
   铝及其合金从工业生产到今天仅仅一百年的历史,便在各国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恬的各领域中(如:建筑、金属制品、电子等行业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已成为最时兴的金属材料之一,并享有"钢铁第二"之美称。铝及其合金之所以能得到如此显著的发展,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由于对其表面处理技术的不断发展,创新和完善。
    铝及其合金表面在大气中极易生成一层极薄的氧化膜(厚度约为40~9A),使其具有一定的防腐能力。但由于腆层疏松多孔且不均匀,因而不能作为可靠的防护膜层,并且腆层是非晶的,使得铝及其合金失去了原有的光泽,不能使其作为满意的装饰性膜层使用,所以必须用进行人为表面处理,这样不仅可以增加耐蚀性,而且增加了装饰性。
    1化学氧化处理
    化学氧化处理所得到的化学氧化膜是多孔的,具有较高的化学活性,可进行各种着色处理,再最后封孔处理。但由于腆厚仅在o.5-4非曲直μm之间,吸附着色剂较少,难获得鲜艳的颜色,且耐蚀性较差,但可作为油漆、搪瓷的底层,室内装饰及结构复杂、表
面处理要求不高的小零件表面处理工艺。
    2电化学氧化
    抛光:可分为化学抛光、电化学抛光及机械抛光。化学抛光中的传统三酸抛光工艺由于产生大量黄烟,严重污染工作环境,因而近年来开发了二酸抛光工艺,
     不仅克服了以上缺点,并且环还降低了工作温度计和成本,效果也不逊于三酸抛光。
    铝及其合金阳极氧化,较之化学氧化性能更为优越,通常能够作为最终防腐、装饰使用或作为着色、染色电泳涂装的基础。阳极氧化按其电解质液种类及膜层性质可分为硫酸法、铬酸法、草酸法、混酸法,硬质及瓷质阳极氧化等方法。在此仅着重介绍普通阳极氧化(即硅酸阳极氧化)。
    普通阳极氧化一般工艺流程:
    ..........碱蚀
    除油一水洗一砂面 水洗 中和 水洗
    ..........抛光
    氧化 着色一水洗一封闭一水洗一干燥
    ..........染色
    2.1除油
    常见的除油方法有溶剂除油、酸性除油、碱性除油、电解除油等。
    例:碱性除油工艺规范
    除油剂 ADL-LC(粉剂)40-50g/L:
    pH值 9
    温度 室温 时间 3--15min
    2.2碱蚀
    一般铝型材只需碱蚀即可氧化,一些装饰性强的需经砂面或抛光处理。
    碱蚀、砂面工艺规范:
    二酸抛光工艺规范:

类别 碱 蚀 砂 面
工艺 氢氧化钠 AL+3 长寿命碱蚀剂ADL-JQ 砂面剂
ADL-JS
温度(℃) 处理时间
(min)
氢氧化钠 AL+3 长寿命碱蚀剂ADL-JQ 砂面剂
ADL-JS
温度(℃) 处理时间
(min)

含量g/l 60 少量 8 - 60 6~8 60~80 >30 6~8 10~20 60~70 5~10

磷酸(d=1.78g/cm3) 65%~70%
    硫酸(d=1.84g/cm3) 35%~30% (体积百分比)
    二酸抛光添加剂ADL 5g/L。
    温度 80~105℃
    时间 1/6~2min
    2.3中和(略)
    2.4硫酸阳极氧化
工艺规范:
含量g/l 配方
配方一 配方二
工艺规范 H2so4 180~200 150~200
快速宽温添加剂ADL-ky - 20~25
电流密度(A/dm2) 0.8~2.5 1~2.5
温度(℃) 15~25 10~35
时间(min) 20~35 15~25

    配方1:为普通硫酸阳极氧化,有工艺简单、成本低、溶液稳定等优点,但氧化过程产生大量热、槽温会迅速升高,影响正常工作,需有降温装置。
    配方2:是在配方1的基础上的改进,添加快速宽温添加剂ADL-KY后,成膜速度的提高,工作温度可在10一35℃之间,因而,一般气候下可省去降
温装置。
    2.5 着色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建筑工业的现代化,家庭的装饰美化,对铝材的装饰作用要求越来越高。
    (1)化学染色法
    具有工序少、工艺简单、操作性好、成本低、色种多、色泽艳丽、装饰性好等优点。但它由于是使染料吸附在膜层的孔隙内,因而一般颜色易退,耐光、耐晒、耐唐及耐热性能差。一般只用于室内装饰和小五金着色,而不用作室外和经常受摩擦零件的表面处理。但是随着染色技术的日新月异,专用金属染料正逐渐克服以上缺点,应用也日益广泛。
    (2)电解着色法
    现代建筑业所用的铝材要求具有永久性的防护能力和美观的装饰效果。由于铝及其合金电解着色所获得的色膜克服染色的缺点,具有良好的耐晒、耐光、耐磨、耐热性能及抗化学腐蚀性能,在现代建筑业等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并已成为铝型材防护、装饰的主要工艺技术。电解着色可得到古铜、青铜、香槟、仿不锈钢、金黄、黑色、红色、钛金色、花色等多种色彩,现举例一、二。
青铜色系及仿不锈钢色系工艺规范:
含量g/l 色 系
真黑色系 青铜色系 仿不锈钢色系 单锡盐工艺
工艺规范 硫酸镍 35~40 20~30 ─ ─
硼酸 25~30 20~25 10 ─
硫酸 20~25 15~20 20 20~25
稳定剂ADL-DZ 15~20 10~15 ─ 15~20
添加剂ADL-FG ─ ─ 15 ─
硫酸亚锡 10~12 3~6 2~4 10~15
交流电压(v) 14~15 9~12 7~9 10~15
温度℃ 20~25 20~25 15~40 20~30
时间(min) 9~12 3~8 2~5 3~10

金黄色系工艺规范:

含量g/l 工     艺
锰 盐 银 盐
范围 最佳值 范围 最佳值
工艺规范 高锰酸钾 7~12 10 ─ ─
H2so4(d=1.84) 25~35 30 15~25 20
黄色添加剂ADL-DJ 15~25 20 15~25 20
硝酸银 ─ ─ 0.5~1.5 1
温度(℃) 15~40 25 15~40 25~30
交流电压(V) 7~10 8 5~7 6
对极 石 墨  不锈钢

    另外,彩色电泳涂装是一种新颖的表面处理新工艺,经过处理的铝型材的涂覆层耐蚀性极其优良:能通过中性盐雾试验400h以上),抗变色性能强,
    邑彩品种多,色泽鲜艳。
    2.6 封闭处理
    (1)热水封闭
    工艺条件:温度80~100℃ PH=6.7 时间10~20 min
    (2)蒸汽封闭
    工艺条件:压力0.098~0.294 Mpa
    时间20~30min
   (3)盐溶液封闭
    工艺规范:

含 量G/L 配 方
配方一 配方二
工艺规范 常温快速封闭剂ADL-F(3) 5 ─
常温封闭剂ADL-F(2) ─ 8
温度(℃) 25~45 25~45
时间(min) 8~15 8~15
PH值 5.5~6.5 5.5~6.5

【打印】【收藏】【关闭】

联系我们| 免责声明 | 友情链接 | 粤ICP备05034279号
Copyright 2005-2008 newfoshan.com 新佛山版权所有  mailto:ifoshan@163.com

网友:
转帖

★ 返回首页 ★
★ 意见反馈 ★

  申报表   课程简介   师资队伍   网络课程   电子教案   动感课堂   教学录像   实验教学   作业互动   试卷精选   教学资源   政策支持

  当前位置:首页 >>网上预习>>大学化学实验>>实验六 表面处理技术

实验六 表面处理技术

一、实验目的

1.了解钢铁发蓝的原理及处理方法。

2.了解铝阳极氧化的原理及处理方法。

3.了解钢铁磷化的原理及处理方法。

二、实验原理

表面处理技术是一门新兴的工业加工技术。对金属、非金属材料如塑料、陶瓷、玻璃等的表面进行物理化学处理,以改善金属与非金属的表面性能。从而大大提高了金属、非金属材料的应用范围,本实验将介绍钢铁发蓝、铝阳极氧化着色以及钢铁磷化等表面处理技术的一般原理和方法。

1.钢铁发蓝处理

利用氧化还原反应使钢铁的表面形成一层致密的氧化膜。由于形成的氧化膜通常呈黑色或蓝黑色,因此钢铁的氧化处理又称为发蓝。钢铁的发蓝处理不影响钢铁零件的精密度,但却可以提高钢铁零件的耐腐蚀性。

钢铁的发蓝处理通常采用碱性氧化法。碱性氧化法是在一定温度下,在含有氧化剂(NaNO3或NaNO2)的氢氧化钠溶液中进行。氧化剂和NaOH与金属铁作用生成亚铁酸钠(Na2FeO2)和铁酸钠(NaFeO2),后二者再相互作用生成磁性氧化铁,反应方程式如下:

3Fe+NaNO2+5NaOH=3Na2FeO+H2O+NH3

6Na2FeO2+NaNO2+5H20=6NaFeO2+7NaOH+NH3

Na2FeO2+2NaFeO2+2H2O=Fe3O4↓+4NaOH

2.铁磷化处理

钢铁零件在含有锰、铁、锌的磷酸盐溶液中进行处理,使其表面生成一层难溶的磷酸盐防护膜的方法,称为磷化。

磷化膜的颜色随着基体材料及磷化工艺的不同可以由暗灰到黑灰,其厚度一般为5~20μm。磷化膜的主要成分是磷酸盐(Me3(PO4)2)和磷酸氢盐(MeHPO4)。

磷化膜在大气条件下较稳定,抗蚀能力是发蓝膜的2~10倍,具有较高的电绝缘性和润滑性,由于磷化膜对油类,漆类有良好的吸附能力,被广泛用作油漆的底层。

磷酸盐溶液中存在如下平衡

3Me(H2PO4)2=Me3(PO4)2+4H3PO4

式中Me代表Mn、Fe、Zn离子。经表面处理后的钢铁零件在磷化液中发生如下反应:

Fe+2H3PO4=Fe(H2PO4)2+H2↑

Fe+Fe(H2PO4)2=2FeHPO4+H2↑

Fe+2FeHPO4=Fe3(PO4)2 +H2↑

Me(H2PO4)2+2Fe=Me(FePO4)2+H2↑

生成的不溶性磷酸盐结晶沉积在金属表面。在磷化液中,硝酸盐作为催化剂,可以加速上述反应进行。

3.铝的阳极氧化色

将铝及铝合金置于适当的电解液中作为阳极进行通电处理,此过程称为阳极氧化。经过阳极氧化,铝表面能生成几十至几百微米的氧化膜。这层氧化膜的防腐性,耐磨性以及装饰性(新生成的氧化膜可以用有机或无机着色剂使铝的表面着色)等比原来的金属都有明显的改善与提高。

在铝的阳极氧化的工艺过程中,铅作为阴极,铝作为阳极,一定浓度的H2SO4溶液作为电解液,电解氧化过程发生的反应是

阴极2H++2e= H2↑

阳极2OH--2e=[O]+H2O

3[O]+2Al=Al2O3

在氧化过程中,由于生成Al2O3可以溶解于H2SO4溶液中,因此,要在铝表面形成致密的氧化膜必须使Al2O3的生成速度大于Al2O3的溶解速度。

铝的阳极氧化着色技术广泛应用于铝材加工,装饰材料,飞机、汽车及精密仪器零件制备上。

三、仪器与药品

直流稳压电源(15V);直流伏特计(0~30V);直流电流计(0~500mA);滑线电阻;温度计;水浴;镊子,试管,表面皿;蒸发皿,烧杯;铅电极(铅棒);铝片(作电极);铁钉;电吹风(或烘箱)

H2SO4 15%(5mol·dm-3);HNO3 10%;NaOH(2 mol·dm-3);苯;无水乙醇;脱脂棉,砂纸,钢片发蓝液(36g NaOH+14g NaNO2+50g H2O);变压器油;

无机着色液:

染出颜色                  1号                   2号

蓝或天蓝         1%亚铁氰化钾      10%氯化铁

橙黄色             10%铬酸钾           10%硝酸银

氧化膜质量检验液:(3g K2Cr2O7+25cm3 HCl(浓)+75 cm3 H2O);

化学除油液(磷化用):NaOH(60~100g·dm-3);Na2CO3(30~60g·dm-3)

Na3PO4(40~50s·dm-3);水玻璃(10~20g·dm-3)

硫酸洗液(磷化用):H2SO4(180~240g·dm-3)

铬酸除渣液(磷化用):CrO3(200~250g·dna-3);NaCl(10~20g·dm-3 ),H2SO4(10~30g·

dm-3)

弱腐蚀液(磷化用):HCl(120~180s·dm-3)

中和液(磷化用):Na2CO3(15~30g·dm-3 );肥皂(5~10g·dm-3”)

磷化液:磷酸锰铁盐(马日夫盐)(30~40g·dm-3);Zn(NO3)2(70~100g·dm-3);Mn(NO3)2

(25~4.0S·dm-3)

补充处理液:K2Cr2O7(30~50g·dm-3 );Na2CO3(2~4g·dm-3 )

检验液(磷化用)CuSO4(0.25mol·dm-3)40cm3;NaCl(10%)20cm3,HCl(0.1mol·dm-3)0.8 cm3

四、实验内容

取两枚铁钉,用砂纸除锈后,放入加热至70℃左右的2mol·dm-3 NaOH溶液的试管中,约5min拿出用水冲洗干净,将其中的一枚铁钉放人蒸发皿中,加入少量发蓝液,盖上表面皿,加热至沸后,再使续加热3min,取出,水洗并与未经处理的铁钉比较,用少许变压器油浸泡已经发蓝处理的铁钉。

2.磷化

(1)准备工作:用砂纸磨掉钢铁件表面的铁锈,用自来水冲洗后,在85℃的化学除油液浸泡10min,用高于85℃的热水及冷水依次冲洗工件,在高于70℃的H2SO4酸洗液洗5min,冷水冲洗。在铬酸除渣液中浸2~4min,冷水洗,于弱腐蚀液中浸2~4min冷水冲洗。工件再放入中和液中(40~60℃)中浸泡1~2min,用冷水冲洗干净。

(2)磷化将磷化液加热至60~70℃,再将待磷化工件浸泡其中约7~15min,取出,依次用冷水和高于80℃的热水冲洗。

(3)补充处理,在加热至80℃的补充液中浸泡10~15min,取出,依次用冷水和热水洗净,烘干。

(4)抗腐蚀性能检验,用脱脂棉蘸上酒精后,擦试磷化后的工件,待工件表面酒精挥发后,在工件表面滴加数滴检验液,同时计时,记录检验液由蓝色变成土黄或土红色的时间,即为磷化膜抗蚀能力,一般以1min为合格。

(5)磷化膜的退除,当磷化工件的抗蚀能力小于lmin时,为不合格工件,这时应将磷化层退除,重新磷化,其操作是,将不合格工件在酸洗液中浸泡1~1.5min,经水洗及中和处理后再重新进行磷化。

3.铝的阳极氧化着色

(1)铝片的预处理,取出一定大小的铝片,依次用苯,酒精擦洗铝片的表面,以除去其表面的油污,然后用水冲洗(除油后,不能再用手触摸铝片的表面)。将除油后的铝片浸入60~70℃的2mol·dm-3的NaOH溶液中,约l min取出用水冲洗干净,再用10% HNO3对铝中进行化学抛光10min,水洗,置于水中待用。

(2)阳极氧化,以铅为阴极,铝片为阳极,15%的H2SO4溶液为电解液,按照右图连接电解装置,调节滑线电阻。使电流密度保持在15~20mA·cm-3之间,电压为15V左右,电解40min,电解完毕后取出铝片,用水冲洗,浸泡在水中,并在30min内着色。

(3)氧化膜质量检查,从中中取出铝片,吸干表面的水,分别在已氧化和未氧化的之处各滴一滴氧化膜质量检验液,检查氧化膜质量。

(4)着色,经阳极氧化的铝片可以用无机化合物(或有机染料)着色

用无机物着色处理的步骤如下,室温下先将铝片在1号着色液中浸泡5~10min,取出,用水洗净,然后再放入2号着色液中浸泡5~10min,取出,用水洗净。

(5)封闭将已着色的铝片干燥后,放在水蒸汽中封闭处理20~30min,即可得到更加致密的氧化膜。

五、预见要求

1.了解钢铁发蓝,铝阳极氧化,着色和钢铁磷化的工艺过程及相应的原理。

2.进一步熟悉电解装置。

六、思考题

(1)简述钢铁发蓝的基本原理和应用。

(2)简述铝阳极氧化的基本原理和用途。

(3)如何评价铝阳极氧化膜的质量,写出相应的化学反应式。

(4)钢铁磷化在工业上有何用途,简述磷化的基本工艺过程。

(5)简述钢铁发蓝和磷化异同点。

中国地质大学 版权所有 技术支持 武汉天拓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网友:
虽然是学习了,但是实现不了。

硫酸没法买,需要公安局的批准才能购买~~~~~

网友:
能夠有完成的零件圖片看看就更好.

网友:
顶,学了备用。

网友:
有空偶也试试

网友:
这个比较简单.好贴!

网友:
我有一箱硫酸,谁耍我可送几瓶,宜兴人

网友:
读书时没学到,现在补课。

网友:
顶啊,LZ上视频加解说。

网友:
哈哈!感兴趣的不少啊

网友:
好帖。。值得一试啊。。收藏了

网友:
硫酸要公安批?搞不懂,电瓶液公安不累吐血多哦。

网友:
在深圳很容易买到,不要说是我说的

网友:
一星期前,也在网上搜索到楼主发的资料,正好也想实验一下。如是就找来了一快铝板和两块不锈钢。操作一番。没有预期效果。可能电源不合适,或者是温度高了。得出一个结论,要想达到效果,不是我这么简单地就能做出来。有条件的朋友可以试试。不过电源和温度得把握好,或许就行了。

网友:
温度一定要低,看老外的有是用过长筒容器装上冰,插到容夜里降温的。还要在溶液中放个温度计检测温度

网友:
我怎么就没想到用冰块降温呢!又得再试试才行。

网友:
不错,现收藏了,等需要用时再仔细研究。

网友:
我以前也有做過 <表面處理> 這我大概還記得3項重點.提供給各位參考看看:

1: 陽極化工件.必須除去工件上的油膜.戴上洗碗手套.用洗衣粉把工件確實清洗乾淨.
2:極端確實用鋼線與連接工件綁緊
3.電流方面呢?需調多少我都忘了.! <參考樓主>
   該注意的是工件在下鍍液後:: 前10分鐘(電流5W). 中15~20分鐘(電流15W)  後5~10(電流8W)

PS: 如位確實注意到這3項重點那是不可能一次就OK的! (下列提出各項會出現的問題)
     1:會出現黑黑的水痕 或 黑色手跟手指紋!
     2:要確實綁緊.不然會導致不過電或者過電不良!
     3:電流不能從頭到尾一樣.時間要向上面所述分3等份.電流也是 <低..中.低>

网友:
五、        不锈钢板2块(100mmX100mmX300mm的尺寸)
这个是不是打错了,按此要求就成了不锈钢锭了,起码二十几公斤呢?

网友:
测试校果: (不十分理想,只有部份能上色)
铝片氢氧化钠溶液清洗去油
15%硫酸, 用不锈钢盘装容液,放在冰冷水中冷却
不锈钢盘接负极 , 铝片接正极
时间 0.5A-10分钟,1.5A 20分钟,0.8A 10分钟
完成后冲洗后,放入篮色染料中一分钟
冲洗后放在热水中10分钟封闭

网友:
还有没有有人能给示范一下?上点照片啊?关键好像有个问题上的颜色好像不怎么鲜艳啊?氧化的物件看上去应该红的蓝的非常鲜艳透亮的感觉阿

网友:
到底正极还是负极?

网友:
都是高人,先收藏了

网友(2009-11-03):
想做手电  正需要阳极化处理  哪位有成型的技术

网友:
楼上的怎么做的给说说呗 是跟楼主说的一样吗???我咋就弄不出呢

网友A:
按楼主说的能成功那是运气

电流和温度控制很重要,我用单片机做了一个电流稳定电路,还用了半导体制冷控制温度。另外比较重要的是要接触良好,用不锈钢丝穿是绝对不行的,不修钢本身在阳极也会溶解。

网友:
技术贴
我顶

网友:
有没有做成功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楼主说的能成功那是运气

电流和温度控制很重要,我用单片机做了一个电流稳定电路,还用了半导体制冷控制温度。另外比较重要的是要接触良好,用不锈钢丝穿是绝对不行的,不修钢本身在阳极也会溶解。

有成套成品卖吗?diy的也行,只要能做到你图上那种效果的就行了

网友:
难度不小,不是有常温发黑液吗?据说买来泡一泡就成了,有没有用过的?

网友:
这帖子是应该加分的吧!?

网友:
我以前见过别人搞纪念章,用的全部是化学处理,从抛光到氧化到上色全部用化学处理,跟炸油饼似的,用脸盆放在电炉上烧,一个个炸的冒泡也会浮起来,就像炸油饼好玩。

网友:
恩,楼上说的方法不麻烦适合家里折腾,谁知道怎么搞?

网友:
图文并茂就更好了....

网友:
顶。我上中学的时候曾经式过。

网友:
负极的电极材质应该用铝制品作为电极,正极的导电丝也应该用铝制品。不然会产出高热影响氧化膜的行程,而且危险。建议而已,说的不对,请勿采纳!

网友:
转帖
铝合金挤压材主要着色方法。
:铝合金挤压材的着色方法有电解着色、化学染色和自然显色(整体着色)等3种。建筑铝门窗主要采用电解着色,化学染色用于室内装饰和工艺品,自然显色在早期使用过,目前国内外已基本不用这个技术。在电解着色过程中,电化学还原生成的金属(也可能是氧化物)微粒沉积在氧化膜微孔的底部,颜色并不是沉积物的颜色,而是沉积的微粒对人射光散射的结果。化学染色是无机或有机染料吸附在氧化膜微孔的顶部,颜色就是染料本身的颜色。电解着色成本低,而且具有很好的耐候性等使用性能。化学染色的色彩丰富多彩,但室外使用容易变色。

1.香槟色。在电解着色铝型材中,香槟色等浅色系占了大约一半。早期采用锡盐或锡镍盐,最近两年来单镍盐以其色调稳定渐占上风。香槟色地颜色深浅和色调方面差别较大,这不仅是由镍盐与锡盐不同引起的,而且与合金状态、电源设备、工艺参数、槽液成分和工厂生产水质等许多因素有关。因此不同厂家很难生产出完全相同的香槟色和仿不锈钢色。生产香槟色产品的工艺操作要点如下:

1)合理绑料,一般凹槽向上,装饰面向上或对着电极。绑料斜度不                 够会引起上下面色差和下表面气泡。电极间距不够会引起直立平面色差。绑料时电接触不良会造成一挂料上型材之间的色差和绑料处退色。

2)着色槽中超过挂料区的对电极,应撤除或用塑料板遮挡,以免周边颜色加深。

3)料挂入着色槽时,先不通电,浸泡1~2min,有利于着色微粒进入孔底沉积,使颜色均匀不容易退色。

4)着香槟色等浅色系时,电压上升速度宜快(5~10s)。由于浅色系总着色时间较短,电压上升段的低电压时间过长,会造成型材凹槽颜色太浅。

5)着浅色由电压不应低于着古铜色电压。着色电压低,颜色分散性

差,并且容易退色。

6)游离硫酸浓度应高一些,以提高槽液导电性,使颜色分散性更好。着浅色时虽然硫酸度高,但由于时间很短,不致腐蚀氧化膜的表面。

7)着色结束断电后,应迅速水洗,转移速度慢,会出现型材的深色或浅色带。

8)在锡盐着色的添加剂中,络合剂不同,颜色的底色不同。

9)注意冷封孔对于浅色系颜色的影响。

2.金黄色(以锰酸钾为主盐)。锰酸盐着金黄色生产控制比较容易,如果随后进行电泳,则生产难度大一些。

锰酸盐着色生产的工艺操作要点如下:

1)锰酸钾为强氧化剂,槽液本身消耗较快。槽液中游离硫酸浓度高,金黄色更加光亮,但是本身消耗也更大。

2)锰酸钾着金黄色的质量,与阳极氧化和封孔的工艺控制关系极大。膜厚要在12~15μm膜太薄,颜色发红不鲜艳。封孔质量不好光照后退色。

3)着色的电极面积之比宜大于1:1。极板松动、破损和电极比小都会影响着深色或引起表面“小白点”和挂料中间“白圈”。

4)生产普通金黄色时,可以采取氧化膜扩孔方法加深颜色,如在氧化槽中浸泡2~4min,酸性水先槽中浸泡10~20min,或着色槽中浸泡3~5min。不过此时要严格保证封孔质量。

5)生产电泳金黄色时,不能采用扩孔法加深颜色。相反要适当降低氧化槽和着槽的温度,加快转移速度,甚至还要适当降低电泳层的固化温度,以避免着色小白点,固化退色等**。

3.钛金”色(以硒酸盐为主盐)。这也是一种金黄色,但与锰酸盐的金黄色有较大差异,比较接近于黄金色调,因此也称“K金”色。我国一般称为“钛金”色,实际上根本与钛无关,国外也有玫瑰金之称。电泳钛金色在固化时也有退色问题,因此固化炉温差要求在±5℃以内,温度也应适当降低。

网友(2009-12-16):
电子调速有具体的操作方法吗,期待能贴出来,学习

网友:
一般水平做不了,我做过了失败

网友:
硫酸估计不好搞

网友:
按楼主的,温度很重要,阳极也得用不锈钢板。

网友(2010-06-30):
准备试试 看看疗效

网友:
好帖,顶下,先收藏。有空试试。

网友(2010-09-10):
好贴,可是应该没那么容易成功……

网友(2011-06-26):
我赛,不顶对不起楼主的厚道

网友B(2012-08-05):
有时间试一试

网友C(2012-12-09):
不错 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