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朋友新装了加V2 说说感觉顺便挑点毛病 【无图有真相】

楼主(2009-01-10):
  我的V1是在特价时买的,自从入手之后就喜欢上了wing的精度。这次朋友置办家当在我力荐之下买了V2。他是新手有我负责装机,发现V2确实比V1改进了不少可以说让人眼前一亮。
1 新的头罩好帅。新头罩很漂亮,难得的是材料也好很厚实。特别是还留出了开孔利于散热。
2 舵机安装方便多了。V1的舵机安装是个头痛问题特别是用65MG之类的舵机安装时候特别麻烦。V2的舵机安装架设计得很好拆装舵机很方便,特别是升降舵机安装时候不用拆上盖,舵机架也不影响上皮带。严重的赞一个。
3 线好走了。V2走线可以全部在肚子里,侧板上还预留好了扎带孔,外边可以不留一点多余的东西。看到我的走线之后,新人朋友给蒙的一愣一愣的,很好很强大。
  不过在安装时也发现了些小问题
1 安装电机的螺丝孔位 使用2.5MM的螺丝时候正合适 使用3MM螺丝时候差了有半个螺丝位置。而安装包里配的恰好只有3MM螺丝。这个问题我在以前装V1时候也遇到过,当时没有在意,找了两个合适的螺丝装上了。这次没有合适螺丝,只能由朋友客串人肉电磨,用了一个多小时总算扩孔到位,电机勉强装上了。(当时是在我单位工具不全,否则也不用这么费劲)
2 横轴有一侧完全滑丝或者是干脆没有攻丝,总之没法使用。不知道他是在哪家买的飞机,除了赠送了一副木桨没有其他多余的配件,当时没办法只能暂时不装,下回给他一个我的横轴。也是幸亏横轴是完全不能用,装机时候及时发现了,要是螺纹有问题又没能发现那飞起来就是嘿嘿。。。。。。
3 斜盘导轨固定了一侧,另一侧没有螺丝。直到完成安装也没有发现多余的螺丝,可以确定是差螺丝了,还是接着用我的。
4.相位器滑动时候很涩,仔细观察发现中联的插针有一个是歪的,用卡尺卡了一下上下间距相差了大概有0.2MM。这个问题我觉得是比较严重的,直接影响性能不说舵机也容易挂掉。我建议朋友联系wing老大解决,可是他觉得往来时间太长,或者觉得怕说不清楚,还是想自己搞一下看看。于是人肉电磨继续开动,钳子掰砂纸蹭有折腾了一个多小时居然弄得差不多了,虽然还不是很顺,可是比开始也好了很多,基本上影响不大了。
5尾舵机安装架上舵机的固定方式好像不太适合9257之类的大舵机,装上之后会打晃。要是能留出4个固定点就好了。
  朋友在飞机装好之说这他娘的简直就是一件艺术品,不飞了回家摆着去。wing的做工和精度是有目共睹的,相信在这个前提下加工成本不会太低,这也是我能理解wing配件价格的原因。希望厂家以后能更加强调QC,wing450绝对是好机,希望他能更完美。
  上面说的问题没有任何指责的意思,希望wingmodel老大莫怪。毕竟作为一个wing450的老玩家也是希望他越来越好的。如果wing450也是卖的便宜无比,再声明一个谢绝评论,那我就啥也不会说了,只会卖掉手里的V1换个别的牌子。

  最后在唠叨两句配件问题,现在dawnsound成天不在线, 惠普MX也还没有到位。如果厂家忙完了搬家的事情,希望能把配件供应的事情抓紧落实。同时希望能有原厂的外丝横轴,和可替换的尾轴供应。
  写了不少,感谢各位看完。当时不知道朋友顾没顾上拍照,照片就算了。

网友:
希望上点图片大家参观一下吧

网友:
新的尾舵支架貌似已经改了可以让9257四孔固定的了。

LZ说的问题1我倒是没有碰到过。我用2.5,3.0的电机螺丝都很好固定。

问题2,3就是卖家的问题了,呵呵。

大T针的话,我也碰到过这个问题,当时我是用钳子撇了一下就搞定了,没有LZ这么麻烦。

网友:
谢谢楼主的诚挚意见,我们的确应加强QC。
建议不要打磨电机架,因为我们试过很多次,M3的螺丝是可以装上的,只是稍麻烦一点,因为你以后可能用其它的电机,有些电机是2。5的螺丝。其它差螺丝的事深表歉意,下次你购配件时我们可送你几粒。同时我们又抽检了大量的横轴,但确实没有发现无丝的情况,但不否认的确可能会出现这样现象。

楼主:
G0dspeed老兄一说我才想起来,他用电机不是原厂的,安装孔对不上可能也有这个原因。
飞机是人家新买来的,弄插针时候我不敢太暴力,要是我自己的东西早就上老虎钳子了。

在此也感谢厂家的回应

网友:
我就碰到过螺杆没有丝的

网友:
我的电机座是同样情况,也是自己磨的,我的是原装电机

网友:
滑丝的原厂内丝横轴我这两天也发现了一根,当时我还以为螺丝刀没插好呢,最后拿下横轴确认是一端滑丝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V1是在特价时买的,自从入手之后就喜欢上了wing的精度。这次朋友置办家当在我力荐之下买了V2。他是新手有我负责装机,发现V2确实比V1改进了不少可以说让人眼前一亮。
1 新的头罩好帅。新头罩很漂亮, ...

写的很不错,帮顶,另外,经销商的问题也应该是wing要好好考虑的问题

网友:
不上图没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