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过年期间发动机保存方法

楼主(2009-01-10):
过年期间将会有一个月或者一个月多一些的时间不飞,而且人要回老家飞机不能带去,没人看管,正在考虑如何保存,在浙江沿海地区。
没有事后油。初步准备这样做,先用启动器把汽缸里的油尽量排干净,然后从排气口倒一些汽车上用的机油进去,让他进入到
发动机
内部,再把活塞推到上止点。
请高手们说说,倒机油进去可行么?虚心请教。

网友A:
才1个月,不用这么麻烦.不要加事后油....
最后飞完,再夹上点火器,用启动器把废油打完..然后把风门关死,活塞移到最上,排气口堵上.我就这样,2个月都没问题...

网友B:
酒精冲洗排净就可以了,有针车油灌入防锈。用机油下次点火的时候损伤火嘴。如果用的是CP油放一两个月不用做任何保养。发动机没那么娇气,主要就是防锈。活塞在什么位置无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