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JM 400pro 小炸后振动的厉害.

楼主(2009-01-10):
上次小炸两支球头套后.
修复再试机,在手中振动的厉害大齿盘转时不在水平线上了(不会是主轴弯曲了吧),轻微双桨.
由于是新人,不知何处下手,固来取经,还望各位老鸟多给些针对性的建设性的指导.小生这乡有礼了.

网友A:
你把大桨取下 让他转起来 看下主轴转的时候是不是一条直线。如果是一条直线 ,有几种可能!1就是大桨夹螺丝弯了。2主轴座里面的轴承碎了(我碎过好几次)。另外..大齿盘可能是扫了几个齿。。仔细检查。。

楼主:
3q U
不过这三好象都没事呀.还有其它什么地方会出问题的吗.大桨拆下来后,试机,低速大齿不在同一水平线上,高速时却同一水平线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