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发抖

楼主(2009-01-10):
我的400级直升机推油门上升时抖
舵机
,不是每都次这样。
好好在飞突然乱跳,不清楚是不是电调问题,请老手或遇到此类问题的言谈几句。还有平常飞飞用什么脱落最性价比。用的天8的控

网友A:
抖舵原因很多,比如说有干扰

网友B:
如果你用的是辉胜或别的质量差点的舵机,那就说明可能舵机坏了。
以前我用的辉胜舵机过这种情况。

网友C:
如果斜盘上每个都在抖,说明舵机质量不一般或有干扰,如果只有一个抖,那个舵机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