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见过这种材料?堪比铝合金!

楼主(2009-01-10):
今天在旧货市场看到有人在卖这种材料,粗细不等(直径16-35)长短不一(150-400mm)的棒料。
这料呈现豆绿色,敲击时发出金属的清脆声,异常坚韧,与铁器撞击只有轻微的痕迹,其硬度高于铝。
远不是我以前曾见过的尼龙,塑料,电木,亚克力。不知道是什么材料?有知道的请指点啊。

正光拍摄

正光拍摄

背光拍摄

背光拍摄

正光+背光

正光+背光

网友:
可能是比较硬的硅胶,象这种颜色,软的我用过当垫片。

网友A:
比铝还贵,不要想了

网友:
价格呢 怎么样

网友:
玻璃纤维的我以前车过

网友:
到底是啥东西啊?

网友:
软的我用过,卖的人讲叫硅胶,还有板材的。我觉得是环氧或酚醛树脂之类的。环氧树脂固化后就和这差不多,硬梆梆的。各橡塑材料店多的很。

网友B:
觉得像玻璃纤维,跟玻璃纤维电路板一样的,也是这个颜色

楼主: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引用 网友A:
比铝还贵,不要想了

知道是什么材料吗?否则怎知它的价格?比铝可便宜多了。

网友:
聚碳酰氨

网友:
 到底是什么啊

网友C:
问下老板不就知道哦  那老板不会说TNN的哦也没见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下老板不就知道哦  那老板不会说TNN的哦也没见过吧

呵呵,那老板就知道收货倒卖,哪里知道是什么材料,说是一个工厂倒闭弄来的。除了知道材料比较坚韧,再说不出个什么。

网友:
看着象聚氨酯,但聚氨酯一般比较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觉得像玻璃纤维,跟玻璃纤维电路板一样的,也是这个颜色

正解  我用长铁棒打它 铁棒弯了它都没断 还发出钢的声音 也叫玻璃钢

在中间打个孔 可以拉10T的力

网友:
玻璃钢棒,我一个哥们自己改的轮式动力伞用这个做轮轴

网友:
确认是玻璃钢,这个没什么用,你要真是要玻璃钢的话,报尺寸形壮(大到40米游艇,小到很小很小都可以),找人直接做就行,可做出光洁度很高的产品,成品价约为每公斤二三四十元.有点量模具都不收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