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帮帮忙。小弟感谢万分啊

楼主(2009-01-10):
我的飞机起来。尾巴总是往左边跑。
悬停时尾翼几本上一直要向右打点才能稳住。控上的微调没什么用。请问高手们,我该怎么调?调什么东西。我的
陀螺仪
是KDS 800

网友A:
尾舵机的中立点不对或尾拉杆长度不对,卸下尾舵机摇臂和拉杆,“控”的方向摇杆和微调回中,关掉陀螺仪锁尾,此时“控”输出尾舵机中立点信号,然后装上摇臂和拉杆,摇臂和拉杆应呈90度夹角(可适当调整控上的方向微调找90度)。最后调整拉杆长度,使两片尾浆成20度夹角。OK,JJ的尾部调整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