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开工这个,双涵道,却遇到问题了,各位能帮我找找原因吗,谢谢了

楼主(2009-01-10):
想开工SU34,准备用双涵道,计划机身1.6米,翼展1米,买了两个70涵道,商家说一个可以达700克的推力,两个就该1400克,但是我今天测试了一下,单涵道推力最大油门只有200克的推力,就是用吹称法都只有400克,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我操作错了还是遇到奸商了,商家说电机是2836、3200KV的。我用11.1V,40A的电调。谢谢各位了。

这是我想开工的

这是模板

这是我买的涵道,不知道装配有问题不,我第一次上涵道,买来后说明书都没有

这样风向上吹只有200克推力

网友:
70的函道怎么可能只有700g推力??
上4S电池的话配上好点的电机单个就有1300以上的推力。
貌似很少有人做SU系列的飞机。支持楼主。期待。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是什么原因呢,急死我了

网友B:
你的这些模板是怎样做出来的??能不能教我做??

网友:
帮顶,下楼解答

网友:
ding 70涵道试试换4S

网友:
风向下吹测一下 (从上面进气)

网友:
好家伙,少有的并列双座轰炸机!
推力不足怀疑是你的支撑架的问题,试试看把函道前方的KT板进行挖空;装配时保证函道体无变形,没有和扇叶相触碰
重新设定下电调的油门行程,把进角改成“中”
推油的时候逐渐加油,不要一下到顶
试试看了

网友:
你的涵道是什么牌子的

你的涵道是什么牌子的?
如果在高转速(30000rpm以上)下才这么点推力,我估计可能不是涵道的问题。
关键是你在什么转速下的推力

楼主:
我的涵道没有牌子,几片并不精致的塑料,要价50,我觉得我上当了.
我是慢慢推油门的,推到顶时声音很刺耳,估计转速不低了,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这些模板是怎样做出来的??能不能教我做??

试试这个吧:sketchup

网友:
LZ又有新作~!?好快啊~!

SU34真的很少见~!加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试这个吧:sketchup

能把SKETCHUP的su34 3D模型发过来吗
我怎么找不到
jacklee882008@yahoo.com.cn

网友:
可以参考一下这个

网友:
楼上的JJ真的太漂亮了~!

网友:
帅哥,貌似你用的电池,很有争议性。。。。 这个函道还是退回给商家吧。。你的大飞机,必须用黑旋风之类的。
或者gws的。

网友:
需要导流。你测试的涵道入气和出气都没有做哦,我那个古老的64MM2040涵道经过导流后都会有瞬间550G的推力..    你拿的这种东西700绝对没问题的。

发一篇古董级的文章,大家也都看看。

一篇关於电动导风扇的文章
原因是,接下来的许多测试都将来一一求証理论与实际到底是否能
相符合........

导风扇一般的资讯
导风扇仍然是一个很新的领域。因些,对於要使一个概念能够运作或梦想成真,一些模型玩
家常有许多的混淆。然而,我们提供一些指导规则,以帮助您自己做决定。為了较精準的预
测,得依靠精确计算。我们建议您参考以下的技术文件:

1、EDF的重量,马达、电池和预期的推力都用公克表示!
例如:10X RC2000 + HP 290-20-6 + Midi Fan = 580 g + 230 g + 105g = 915g。
测量的推力: 9.0N(牛顿)
这是有目的的选择马达以及大约四分鐘的马达运转时间所產生的规则。对於小型的导风扇有时
看不到这麼有效的推力,但是对於大型导风扇推力能够超过动力系统的重量。

2 .动力系统也是模型重量!
例如:动力系统重量= 915 g + 阿尔法喷射机
包括遥控系统的起飞重量為1830g

3 .静推力不是一切!
较旧的导风扇有时会有令人印象深刻的静推力图表(数据),因為他们即是為这样目的而设计的。
如果你想要确实飞你的导风扇喷射机,还有更重要的其他事: 压力建立能力, 流体速度,和风
扇的设计能将电能转变的效率!

4 .推力对模型重量的比例:
慢速模型约0.3~0.4
中速模型约0.4~0.6
快速模型约0.6~0.8
0.8以上: 未来的目标!

5 .气流在飞行中应该平直
气流应该在静态测验中是平直的,这是个错误观念。在一个高效率系统中的气流,应该是在期望
的飞行速度中,才是平直的。我们的马达固定片(静翼),即是这样理念下优秀的设计。偏离了他
原来被设置的地方,并没有多大好处。另一个理由是,扭转的马达固定片(静翼)通常更具有效率。
Mini fan, Mdi Fan和Hw系列的风扇的马达固定片(静翼),应该设计成平直状,这并不是事实!

6 .圆滑的进气口至少增加 30% 的推力!
例如:用一个没有吸入环的Midi Fan来测试,推力减少大约 30%。这不是用较大尺寸的进气孔
,而是较符合空气力学的滑顺进气表面而形成的。额外的进气口可能在任何地方產生阻抗。

7 . 排气管不会增加推力!
排气尾管不会被认為可以增加推力。 他们的任务是增加排气速度 ,使模型飞的速度可以最快。
这个尾管面积大约是风扇扫过的面积90%大小。 在此提供一个积极的建议:排气尾管儘可能的短。
如果介於马达固定片和出风口之间的出风导管,长超过100mm,那出风导管的直径应等於出口或更大。

8 .任何内部管道儘可能维持一致的横截面!
所有横截面的变化意味著压力变化以及空气的加速与减速。这种变化应该避免才对。
穿过机身的进气管道应该尽可能地维持一致大小 (均匀的横截面) 吸入的尺寸。
如果管道需要扩大, 它应该至多為 5 度的一个角度变化,使得管道仅可能平顺。

9 .风扇应尽可能设置在空气通道的最远处直到尾端
在一个内涵管的风扇,应该尽可能的接近尾端。如此,也可使空气加速的通道,尽可能的缩短。
通常它也可以帮助重心的设置。

10 .导风管的马达也需要扭力!
所有导风扇 (除了Mini Fan 480, HW 505和 Micro Fan) 约需要 20,000 到 30,000 转 ,
因此没这麼多种马达可供选择! 因此很少有马达标示超过 30,000转以上。
例如:MG的 20T马达绕20圈,一般的遥控车马达约14圈。而竞速马达很少有合适的。

11.扰动的气流可以增加推力
使内部导管光滑,并不都是个好处。在特殊的情况下,假使导管须要转向,
扰动的气流将是个好处。您可以在入风口设置一个扰流器,或磨砂入风口的表面。

12.裂缝(桨端与风鼓之间隙)并非有害的。
在叶片尖端周围的气流总是扰动的。然而,超过1.5mm的间隙
(mini fan 480,HW系列和micro fan是1mm),并不影响风扇的表现。只有在间隙更大的情况下,
您将会理解他将会失去一些静推力。

网友:
视频上的飞机以前在这里发过的.好象是皓叶做的!

网友:
期待楼主大飞机啊

换个电池试试

楼主:
谢谢这么多好心人帮我,我我测试的静推力只有200多克,我的电池是20C的2200HAH、11.1V,我没有再好的电池了,如果有导流部分再加上30%的推力离商家承诺的700克也相去甚远,嗨,我都快没有信心了。

网友C:
你的测试方向反了,马达反转了,涵道是前面进风,由马达处喷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测试方向反了,马达反转了,涵道是前面进风,由马达处喷出。

我的方向就是那样的呀,在称上的图片是向反推称的,只有200多克

网友D:
我测过效率最高的涵道是GWS64MM,3S可以25A推730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测过效率最高的涵道是GWS64MM,3S可以25A推730克

多少KV的? 谁家的电机?

网友:
另外,电机不能只看KV的,为什么电机效率高的就是贵那么一些?见到有的电机标效率,那本身就是噱头,还有能标出90%多的效率,几十100的电机都做到90多效率了,不如下点工夫,做永动机去吧.......比尔盖次都败到你脚下10万8千里去.....关键要看的是实际出来多少的转速,标个3200KV,给10V进去,带负载后实际输出连10000转都出不来,那不就是你说的问题,涵道本来就效率不高,1W功率能出来2克以上就不错了,所以抓效率,省电流才是王道,800克推力?可能有,超过500W功率,那还有什么用,电池一大堆,飞机重了,又得加电流,加电流又得加电池,恶性循环.

楼主:
看来我还是得换品牌

网友:
视频上的飞机也不是什么皓业的,是台湾模友自己切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