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型战斗机的翼型选择的问题

楼主(2009-01-10):
请教各位模友
对于像j10,su27, F35, F22那样的3代4代高速战斗机来说,模型的翼型选择是至关重要的。
机翼太厚会增加很大的阻力,太薄了又会损失升力。

所以就战斗机模型的翼型选择问题,请大家发表一下看法,请高手们,特别是作过涵道战斗机的朋友谈谈经验教训,以及推荐几个经典的翼型给广大喜欢diy的模友。

主要探讨的要点:
1,机翼的形状和翼型有什么关系
   如,三角翼适合什么翼型,梯形翼适合什么翼型
2,翼面载荷和翼型有什么关系
3,一般战斗机选择翼厚比为多少比较合适,6-7% 是不是一般的选择
4,对于模型战斗机,时速为多少算是一般的巡航速度?速度的快慢对翼型选择的影响
5,像真模型战斗机的翼型是不是也要和真飞机的一样才好
6,翼型对飞机的操控灵敏度有多大影响

网友(2009-05-24):
菜鸟的见解

据了解3-4代战机比较常用的是双凸翼型,甚至是对称翼型,低速升力系数很低,要通过襟翼,缝翼增加低速的升力。
航模的速度要上200KM/H,就很不错了,对于战机来说,就起飞速度都不够,看来航模的翼型应该选择升力系数较大的凹凸型。
战斗机的小展弦比机翼弦长较长,就是绝对厚度较大,对于整个机翼来讲相对还是很薄的,对于机翼强度和空间很有利。但对航模来说,不影响外观的前提下,我看稍为再厚一点好,升力系数较大,对于起飞降落很有利。
后掠翼会产生较大的外洗气流,使翼尖气流较翼根高,导致翼尖容易失速,这点我采用真机上的例如翼刀,锯齿,裂口,翼尖下反角等都会有效的,关键是像真机还像不像了。
机翼几何形状和翼型主要看你要什么性能,梯形+凹凸最好飞,大后掠角+双凸就适合高速大迎角。
让您见笑了!

网友:
建议楼上两位学习一下什么叫雷诺数。。。。。然后学习一下雷诺数对翼型的升阻特征的影响